[求助]有关荧光灯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2015年买了松下HAC7023E吸顶灯(荧光灯)。用到现在镇流器坏了(中间有3年房屋空置没用),镇流器是40+32=72W,淘宝买了一个镇流器又复活了老灯。
想请教一下诸位大神,
1. 打算让灯再坚持一下的话,有必要买个新灯管储备着吗?灯管不用放在那里3-5年后会不会塑料件老化,一捏就烂?
2. 荧光灯灯管现在已经基本都停产了吗?估计3,5年后会不会买不到灯管了(比如常见的T5 灯管)。

网友:
没必要,换LED灯更便宜。可以直接改,还用原来的灯盘灯罩,只是内部改为LED灯片,建议选36-72W的,这样比较亮。

网友:
买LED灯盘替换吧。

网友:
荧光灯后期包括T5之类的都有LED的替代品了!灯管放在那里3-5年只要在室内,不是风吹日晒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确实不好买了.

网友:
塑料件老化,一捏就烂,一般与使用环境有关,如高温及其它污染

网友:
两年前我为了维修亲戚的灯,跑到街上去买灯管,结果转悠了半个城都没买到,最后只好更换了整个灯。

网友:
我有几支松下环形灯管,,放着超过十年了,,塑胶木有老化啊

网友:
回收塑料滑石粉掺太多了,即使密封保存过两年也会粉化,一捏就碎

网友:
想得有点多,太长远了

网友:
没必要储备,计划赶不上变化

网友A:
想备的话,倒不会3-5年一捏就烂,除非不是正常环境。例如放油漆仓库里,或特高温的环境。我家阳台上的老日光灯由于不怎么用,10多年外面也很正常,最近才更换为LED灯的。至于是否要备,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日光灯效率低,到时直接换LED灯就行了,非常方便。

网友B:
我感觉就换LED好,至少省一半电

网友:
老原件现在很难买到。

网友C:
不用担心买不到,大不了上网买。
这些老式东西不少,只要有人在使用就有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备的话,倒不会3-5年一捏就烂,除非不是正常环境。例如放油漆仓库里,或特高温的环境。我家阳台上的老日 ...

主要是考虑荧光灯对视力相对友好。倒不是因为费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就换LED好,至少省一半电

主要是考虑荧光灯对视力相对友好。倒不是因为费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买不到,大不了上网买。
这些老式东西不少,只要有人在使用就有生产的 ...

谢谢指点

网友:
怕毛线啊,灯泡现在都还能买到

网友:
我还是喜欢40瓦的荧光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