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19V1.58A的显示器电源HOiOTO ADS-40SG-19-3,这电流有点尴尬

楼主(2023-02-03):
『X折腾』拆修19V1.58A的显示器电源这电流有点尴尬

这是办公电脑显示器的电源。。这电压。。。

接头还不错,有磁环,DC口,就是不要插错了,12V的设备禁止使用哈

跟传统19V笔记本电源放在一起,小了许多

一开始用台钳开壳,也不算失败,后来还是大锤法好用

开壳一瞬间,噢。。有人干坏事了

拆下,库存找,明明容量都不一样,反而容量大个头小。。真是粉刺。。

换上就可以亮屏了。。然后突然发现领导连显示器都丢过来了。。

插数据可以正常使用了。。

也就是说,这类鸡肋的电源,只能用在鸡肋的产品上。。
一旦电源坏了。只能购买同型号参数电源。。否则这显示器。。
嘿嘿。。垃圾佬,我等你哦。

网友:
浓缩的都是精华。

网友A:
也没什么尴尬的,只要电压相同,电流参数大于它的电源还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我以前收了个22寸显示器,外壳标识要19V电源供电,于是用笔记本电源供电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拆开显示器看到里面的板子上DC口标注12V,于是又改用12V电源,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用其它笔记本电源代换,只要接口相同就行

网友:
鸡肋的电源---12v电源试一试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大多用12V外置电源,用19V外置,记得只有华硕和部分ACER的显示器。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用其它笔记本电源代换

网友:
楼主轻车熟路

网友B:
这种小修理对楼主来说小菜一碟。我的显示器外置电源发热严重。,

网友:
怎么看着像正屏?如果正屏,估计有点老了

网友:
电源做的很紧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修理对楼主来说小菜一碟。我的显示器外置电源发热严重。,

发热严重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有点意思,这行业也没什么标准吧

网友:
看见电容怀孕、、、、鸟。

网友:
坏个电容维修比较容易些。

网友:
怀孕了就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什么尴尬的,只要电压相同,电流参数大于它的电源还是可以替换的

那好,我是有笔记本电源,那传统人员呢?他们去哪弄。去买。。90块。。我之前同事给我留了一个笔记本电源,上面还有防拆标签,这次做铅酸均衡充,一拆居然是山寨的。。
前两年我另一个主任,在电子城里买的,90元,还不知道真假。。
一个显示器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严重是不是小马拉大车了?

有的显示器,220V输入,电源集成在显示器后方。。
然而。。老式显示器用的灯管背光。。一根高压灯管功率好大。。
我现在用的显示器就是戴尔的。。反正夏天很热,冬天,很暖。。

网友:
换两个电容照常用,只是原盒不好复原了,只能胶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