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12v的光猫路由器也可以用5v供电

楼主(2023-02-03):
既然这样厂家为什么不直接给配个5v电源?

网友A:
你都说了据说了,至少你的试一下吧

网友:
用9V应该可以 用5V应该低了吧 虽说数字IO一般是3.3 CPU是1.2或1.8 但是也要考虑第一级DC-DC的输入电压上下限

网友:
一般设计方案中是有电源模块部分,12V电源入,供给主板5V,具体到芯片又是3.3V的

网友:
据说据说据说

网友:
光猫也好路由器也好,不管外部电源是几伏的,进到PCB上大概率直接用DCDC降到3.3V做主供电,然后再分出1.5V给DDR,1.1V给核心,1V给交换机等等,所以其实只要在输入的DCDC的工作电压范围内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12V电源的原因不外乎节省物料成本(通用),较高的电压还可以减小输入电流;同等功率下减轻适配器的发热

网友:
会不稳得,别问 问就是试过

网友:
可以亮灯,使用容易出问题。碰到过路由器电源和光猫电源插反上网出问题的,原因就是光猫接9V或5V电源供电不足,上网卡顿或频繁掉线

网友:
拿个5V电源或者充电宝试试再说吧,反正我看到有个别路由器是12V 3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据说了,至少你的试一下吧

看过一个视频,停电,人家就用个充电宝给光猫供电,手机能正常wifi

网友:
你的试一下吧

网友:
5V能用,但是不一定会正常,有时候频繁掉线也是供电不足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个视频,停电,人家就用个充电宝给光猫供电,手机能正常wifi

有升压线产品偶,要看充电宝插头那边大小,如果大了就可能是升压线。

9V和15V我都见过。还有QC诱线也可以出超过5V。

QC调压诱骗线 圆点是个微动,按一下可调电压,输出电压随充电头QC2.0和QC3.0略有不同。

定压的15v输出的DC-5.5线,  还有定压9V 定压12V 。   定压12.6V、定压8.4V、定压4.3V锂电池充电

网友B:
一般好一些的路由,功率最大可能达到15W以上。

用5V供电的话,电流超过3A,对功率器件要求就高了,同时电源线也要加粗,电源的输出二极管也要加大,成本反而会升高。

而用12V供电,电流只有1.5A以内,相对转换效率也高,DC-DC选型也都在20V以内,市面已有的芯片大多能覆盖。

厂家这样设计,已经是工业化的最优选了,所以就不用去质疑了。

网友:
设计电压为12V,使用5V电压,有可能兼容,但不稳定。

网友:
楼上专家解释的很清楚。学习。

网友:
可以用和好用不一样

网友:
别怀疑设计人员的专业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好一些的路由,功率最大可能达到15W以上。

用5V供电的话,电流超过3A,对功率器件要求就高了,同时电 ...

他10楼说是看短视频知道的,估计大概率是升压线,那东西很暴力的,知道的几块钱拿,不知道的就挂一个什么神器的名头,弄个十几块几十块卖。。

网友:
换5V就算正常,原来设计12V供电降成5V,内部DC转换电路电流得翻一倍多,容易出现烧坏或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