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抢200优惠卷体验颠覆CC表技术型炬为小C表,集成几十种功能为一体的CC表

楼主(2023-02-03):
抢200优惠卷体验颠覆CC表技术的炬为小C表,集成几十种功能为一体的CC表:
C13P目前支持这些协议功能:
高压触发支持协议:QC2.0,QC3.0,ClassA/B,AFC,FCP,SCP,HISCP,VIVO5V4.5A,VIVO10V2.25A,VIVO11V4A,PD,PPS.
快充自动扫描检测支持协议:APPLE, SS2P0,BC1P2,TYC,QC2A,QC2B,QC3A,QC3B,AFC,FCP,SCP,HISCP,VOOC,SVOOC,VOOC3.0,VOOC4.0,VIVO,VOVO2(Z3 27W) ,VOVO3(IQOO 44W) ,MTK,PPS,PD3/PD2.

网友A:
这表,功能强大彪悍

网友:
功能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功能强大彪悍

这款在快充协议自动检测和协议高压触发上的技术兼容也还可以的:

炬为小C内部芯片与显示屏硬件方案:独立20位ADC芯片,重力感应芯片,PD、SCP、QC、PPS等几十种合一的高性能协议芯片,DC-DC电源芯片,独立时钟晶振器,高精度LDO二次电源芯片,高速内核可万次固件升级的大容量程序控制器,高清IPS多视角高分辨率显示屏等系列器件.
C13P内置的独立协议芯片所支持的协议清单:
高压触发支持协议:QC2.0,QC3.0,ClassA/B,AFC,FCP,SCP,HISCP,VIVO5V4.5A,VIVO10V2.25A,VIVO11V4A,MTK,PD,PPS.
快充自动扫描检测支持协议: APPLE, SS2P0,BC1P2,TYC,QC2A,QC2B,QC3A,QC3B,AFC,FCP,SCP,HISCP,VOOC,SVOOC,VOOC3.0,VOOC4.0,VIVO,VOVO2(Z3 27W) ,VOVO3(IQOO 44W) ,MTK,PPS,PD3/PD2.

网友B:
优惠下来多少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功能强大彪悍

工程师今天再次攻破了PWM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功能,频率和占空比都可以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惠下来多少钱 。/?

399-200-20  不过功能确实强大

网友:
价格不满意,论坛用户再打个打折呗。

网友:
抢200优惠卷体验颠覆CC表技术的炬为小C表,集成几十种功能为一体的CC表

网友:
没了usb-a口了, 测量老设备略有不便

网友C:
就不能正经做个外壳么?老弄这种半成品

另外做点正经东西吧,不要弄花里胡哨的玩意,我就问问这个表做血氧检测干嘛用?还有那几个看起来有点用实际也是买过来吃灰的模块.

你们产品经理到底是咋想的?一个检测仪表不往准确了做,不往使用方便了做,老弄这些有的没的是没活了么?

最后问问,你们UD18那个APP是准备就做一个半成品就这样了么?不给买了这表的老用户一个交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正经做个外壳么?老弄这种半成品

另外做点正经东西吧,不要弄花里胡哨的玩意,我就问问这个表做血氧检 ...

我也看不懂产品经理设计这款产品针对的用户群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蓝牙,wifi等基础功能完全可以做到内部集成,偏偏做成外置。,一个温度传感器敢卖10块钱,甲醛,气压,脉搏之内的功能,有需求的会购买成品,或者传感器自己做,也不会买这样的模块化产品。产品经理就不能专精一些,做好本身的功能,开发下接口,让有能力的玩家自己拓展其他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正经做个外壳么?老弄这种半成品

另外做点正经东西吧,不要弄花里胡哨的玩意,我就问问这个表做血氧检 ...

赞成,炬为的精度确实不怎么样,做东西都是做一半就没了,比如那个十字表,还有圆形表精度和设计都有点问题,还有那个电量表,功能做一半就不做了,有菜单缺无法添加,还老是误报超压断电,害我还把电业局的人叫过来检查。

网友:
炬为小C表,集成几十种功能为一体的CC表:

网友:
买过几次,也用过电量表和测试仪,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表最常用就是电压电流测试,最主要就是快充触发和测试,其他功能都是摆样子儿以,又不能给个优惠,200块买这个,估计很少,极少人买吧

网友D:
还是那句话,300优惠券就买一个玩玩

网友:
这表功能太多,很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句话,300优惠券就买一个玩玩

我手上有多款usb测试仪表,这款表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200元档里体验最差的(确实也就100元档的水平,就电压支持的高而已),已经退了。
c口是USB2.0的;精度真假不知道,整体的反应都慢,电压电流1秒刷新一次;电压电流等曲线、高速电压纹波给人的感觉也是刷新很慢;自动快充检测耗时44秒且不支持PD协议检测(正反插都试过),检测结果也经常与实际不符,pd协议只能在快充诱骗选项里查看。
功能看着很多,不买扩展模块的话,实际功能就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多款usb测试仪表,这款表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200元档里体验最差的(确实也就100元档的水平,就电 ...

不至于吧,没你说的这么难堪啊,这款表是以玩为主,专门方向是供给喜欢折腾的用户,其实有时候当你觉得表好的时候就到处是优点,不过感谢大家提意见,晚一些增加另外一个简单版本软件的供货给大家选购,主要是以测量快充为主,成本做低一些,价格往实惠方向

网友:
电压、电流小数点后这么多位,精度是几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