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老ATX电源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公司10年老电脑上换下来的航嘉冷静王电源,故障现象是开机2、3秒钟后自动关机,无需断电,可以无限重复。
最初以为老毛病,风扇不转导致输出端电解电容爆浆,遂更换电容,给风扇加油,结果打脸,故障依旧。

拿万用表量输出,发现12V持续上升,到13V多应该是自动保护断电了,同时3V只能到2.2V,5V到4.7V,-12V到-7V左右。
对原理一知半解,只知道哪块是干啥的,具体逻辑不懂,只有找个同款正常的电源一通瞎测,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元件。

准备放弃,所有拆下来的元件全部归位,又通了一下电,居然不会再断电了,几个输出也在正常范围内。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可以归因于虚焊,于是装好准备扔到备件库里,结果再测问题又回来了。

回想正常时的状态,发现那时候被动PFC电感忘记插了,再拆开把电感插头拔掉,果然恢复通电。
所以最后的问题就是:为啥接上PFC电感,就会12V失控导致高压保护,而不接的时候空载就正常呢……

网友A:
12V超压掉电保护。

看看是不是高压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此电源不配使用PFC

网友:
想起联想以前的一款老笔记本适配器异常故障,将被动PFC电路中的电容拆掉就正常了。因为对用户而言,PFC并不省电。想按原样修好的话也不难,将坏电容更换就是了。

楼主:
这六个电容,哪个背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源不配使用PFC

其实只有一个线圈而已,莫非水泥块更适合它

网友:
接上PFC电感当年是为了什么,可能只是为了当时国家标准

网友:
空载正常,接了负载就掉电,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吧,我也不懂是输出端电容还是高压端电容。10岁的电容了,应该学会漏电了

应该在12V接上个10A负载试一下,我一般都是这样试的,接了10A看电压下降多少

网友C:
是被动PFC才可以拔掉电感吧,拔掉了应当电都不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源不配使用PFC

您说得对。老航嘉ATX电源就是以7500为核心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被动PFC才可以拔掉电感吧,拔掉了应当电都不通了啊?

没错,就是被动PFC,220W额定功率,可能就是楼上说的,纯属为了满足国标而加的PFC。

楼主:
换了一圈电容,发现1号LGU电容确实有影响,但是拆机换上的那个更差,手头也没有电容测试工具,回头买个新的再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圈电容,发现1号LGU电容确实有影响,但是拆机换上的那个更差,手头也没有电容测试工具,回头买个新的 ...

说明拆机的元件别折腾了。以后不折腾所谓的料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被动PFC才可以拔掉电感吧,拔掉了应当电都不通了啊?

大电感旁边还有个电容,会通电,不过电流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超压掉电保护。

看看是不是高压电容有问题。

大佬,是红色的105那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电感旁边还有个电容,会通电,不过电流受限

我还是没懂,如果被动PFC电感是真的,拔掉下图的L3会不通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懂,如果被动PFC电感是真的,拔掉下图的L3会不通电啊?

确实,有机会我拆个实物看看,以前我也曾经不插,也能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机会我拆个实物看看,以前我也曾经不插,也能通电的

假的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