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赠送的电容笔

楼主(2023-02-03):
买东西送的电容笔,

一个胶皮头、一个胶皮帽,一个空心管,没了

网友:
冒头是导电的硅胶做的

网友:
灵敏度高就是好东西

网友:
就是个导电笔。

网友:
还以为是能测量电容的笔。。。

网友A:
这也是个送的电容笔

网友:
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东西比我手指头好用,还不在屏幕上留下油渍

网友:
导电的硅胶

网友:
要是能细点就好了。不过可能不行,基本都是这么粗的。

网友:
就那个头放在那个笔上都能用。

网友:
电容笔的头都是一样的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个送的电容笔

是导电的硅胶的啊,学习了

网友:
以前电阻触摸屏的时候用过笔,现在都是电容屏了,笔还有什么用?

网友:
有时候在图片上画线就有用,手指太粗不好弄,我怎么没遇到商家送的

网友:
还是买苹果平板送的电容笔好用

网友:
送的东西拆起来不心疼,貌似应急时可以用秃铅笔替代

网友:
哈哈,这个精简,一般是圆珠笔带个胶头,比手指头好用就行。

网友B:
捡了个POS终端,带支笔,试了一下,手机没反应,笔坏了还是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了个POS终端,带支笔,试了一下,手机没反应,笔坏了还是屏不对?

电阻屏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