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新 管线机 拆解

楼主(2023-02-03):
看了很多品牌的,对这款比较中意,价格适中,带UV功能,屏幕大,功能操作简单 主要考虑家里年纪大的人容易上手。

不用说,觉得灰色好看

背面

主开关在下面,厚度不算很厚

拆开看看,这个有水箱,结构像二代的管线机。进水到水箱,UV灯在水箱里;通过泵往加热管送水。

水泵是12V的

主板。有电磁阀和流量计的位置,估计更高端的型号也用的这块板(三代机?)

挂墙上,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以为啥管线机,名字高大上,其实就是加热饮水机啊

网友A:
uv有可能只是一个紫色led罢了

网友:
广告都是不带存水的,这个有个水箱?这个直接接无桶纯水机就老喝陈水了。

网友:
我还以为管线机是绕漆包线的—

网友:
这名字起得不好

网友:
我拆过,加热是玻璃管双管的

网友B:
3秒速热,功率得有多大?

网友C:
挂壁式热得快,成本和功能全花在显示屏上了

网友:
管线机应该是因为接纯水过滤的管线的,所以才叫管线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秒速热,功率得有多大?

功率 2200W

网友:
我以为是穿管穿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v有可能只是一个紫色led罢了

够了 也能稍微杀菌的

网友:
总感觉那个管线容易二次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壁式热得快,成本和功能全花在显示屏上了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也就是以前的饮水机呗,使用时注意谨防二次污染

网友:
说实话,这玩意不值这个价

网友:
俺就来看看啥是“管线机”~~~~~~

网友:
家里一个几十元电热水龙头2千瓦,里面就是一个热得快。两年冬天下来功率下降严重只有几百瓦,打开龙头热水烧不到30度。楼主这个价格不菲,到时没了3秒速热是换还是不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