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内置式胎压传感器换电池

楼主(2023-02-03):
2014年安装的内置胎压传感器,从2020年开始陆续出现电池没电的情况,前后已经换了2个电池。春节期间右前轮传感器又没电了,等到开工后才下单购买电池。原厂是松下电池,好在厂家设计时预留了几种电池安装孔位,自己更换时就采用亿纬 ER2450T 3.6V电池。

因为自己手上有一个多余的传感器,所以每次都是把空余的传感器换好电池后,再到修理店更换。换电池过程比较简单,论坛也有好多帖子介绍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传感器测量孔堵塞了。

清除硅橡胶

拆除电路板

拆除电池

焊接新电池

涂硅橡胶密封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胎压监测换电池的帖子,难道是第一批推广期的设备开始要维护了么

网友:
那个密封胶容易拆除不?用热熔胶行不行?

网友A:
我的铁将军内置胎压最近也有一个低电压报警了,2017年买的,网上的拆机图看是以色列的塔迪兰公司生产的TL-2450,也是耐高温的电池,这种电池普遍在20几块一个,这个能否用普通的CR2032代替(电池用耐高温的胶带包裹一下)呢???

网友:
原装是很硬的黑胶!一粒2032可以用3年左右,一粒2450可以用8年左右!
最好还是直接换一套,接收器LED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黯淡甚至不亮,一般车辆开不到10年就会换车,一套用个8年基本上车子也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铁将军内置胎压最近也有一个低电压报警了,2017年买的,网上的拆机图看是以色列的塔迪兰公司生产的TL-2 ...

几年前两个同时失效,拆开除胶后用了一粒2032,装第二个时想想会不会不耐用,2粒2032并接,第一个因为已经用哥俩好密封好了,就不再拆开了,大约过了第四年冬天一粒电池的又失效了,其他的还很坚挺。
第12年冬天另外两个原装的终于不行了,更换了两粒5块的2450电池,没过1年今年年初大降温时那个2粒2032并联的电池终于也失效了还没拆下来换。

自行更换电池成本大概是50元,其中2450电池含邮费10元左右,两次扒抬费用大概是40元,如果你有魅力的话扒抬装胎能算一次费用那就是你的本事!毕竟中间要相差1-2天用来换电池和等704硅胶固化!

网友:
这个更换难度太大,但是电池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
储存备用收藏

网友:
这不得先拆胎么,感觉好费钱啊

网友:
收藏备用,我的也快没电了,用了7年了

网友C:
感觉应该设计一个开车轮胎转动时蹭点动能转换成电能用来充电的电路,再装上锂电池,这样基本上都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我有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内置电池失效后暂不更换,加装一个外置胎压传感器继续使用,免去扒胎耗费,待更换新车胎时再一并更换内置电池,不知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设计一个开车轮胎转动时蹭点动能转换成电能用来充电的电路,再装上锂电池,这样基本上都不用换电池 ...

还不如改无线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改无线充电

想法是好的,但是那种充电电池又能抗终身不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法是好的,但是那种充电电池又能抗终身不换呢!

有2032充电电池,容量低40mah,,就是充电频繁一点,可能一个星期就得充一次

网友:
材料成本不高
人工成本更高
所以还是用好一点的更耐用的电池

网友:
14年的车,到现在原装胎压监测正常,没换过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两个同时失效,拆开除胶后用了一粒2032,装第二个时想想会不会不耐用,2粒2032并接,第一个因为已 ...

扒胎打算就用论坛里的那个教程,不需要把整个轮胎拿下来,露出胎压传感器就可以了,2个2032并联确实是个好办法,容量应该比1个2450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两个同时失效,拆开除胶后用了一粒2032,装第二个时想想会不会不耐用,2粒2032并接,第一个因为已 ...

可以早上去,车停比较不占位的,704固化可以加热来提速,放电饭锅保温档,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一天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扒胎打算就用论坛里的那个教程,不需要把整个轮胎拿下来,露出胎压传感器就可以了,2个2032并联确实是个 ...

那个教程我也看过了,不过忘 了连接,你有收藏吗?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