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TLM40v68pk开机5秒左右屏幕亮一半即灭

楼主(2023-02-03):
海信电视TLM40v68pk开机5秒左右屏幕亮一半即灭,高压板24V正常,现在不知是高压板坏了,还是灯管坏了。想断开高压板测LCD灯好坏?,但是1000多V有没有办法测?

网友A:
外挂灯管试一试

网友B:
如果是老式的冷阴极发光管,直接改LED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灯管试一试

谢谢师傅,没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老式的冷阴极发光管,直接改LED呗

谢谢,不知道原发光管坏没。

楼主(2025-07-25):
问题解决了,经过几次各个焊点补焊,能正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