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ZVS水冷循环水箱

楼主(2023-02-03):
利用1个果茶桶、2根奶茶吸管,2根硅胶管,自制一个ZVS的水冷循环水箱,接头外观差了点,但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ZVS功率多少啊?

网友A:
看那铁盒的外观体积大小就知道了,2管几百瓦。

网友B:
胶管直接接线圈铜管,倒也简便,省却了线圈铜管接头

楼主:
没有测试过最高功率,板子标识输入电压是12-30v,我自己使用只是20v、10a,可能就是三四百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铁盒的外观体积大小就知道了,2管几百瓦。

确实是2管的,可能就是三四百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管直接接线圈铜管,倒也简便,省却了线圈铜管接头

确实,不过我这个细胶管内径大了点,铜管只是M3的,在铜管上套了一段小吸管,再套入胶管

网友:
这钻头算是废了吧

楼主:
应该是废了,已经被我试机烧红了很多次了

网友C:
感觉使用塑料产品降温效果差,还容易分解有害物质,用食品级不锈钢容器比较好。

网友:
这小功率能干嘛

网友:
这个钻头就可以实现高频淬火了!

网友D:
能把钻头烧化吗?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可以愉快的接烙铁头了

网友:
水桶有点小,时间长了水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钻头烧化吗?

直接化不了,要放到石墨熔化釜里才能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使用塑料产品降温效果差,还容易分解有害物质,用食品级不锈钢容器比较好。 ...

只是偶尔用用,能降温就行,就不计较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