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器,说第二丑就没有敢称第一的

楼主(2023-02-03):
过年回家翻箱倒柜把以前做的充电器翻出来看看,通电各项控制功能显示正常,条件艰苦作出来的丑是丑了点,但也能凑合着用。制作材料全是收集与捡来的,制作工具一把烙铁一块从小伙伴手里换来的伊拉克成色MF30指针万用表,这表也他捡的哈哈。焊锡从废旧线路板上搜刮来的哈哈!其他工具都是自制手动完成。

手机上编辑有些图角度不对,各位看官将就看

惯例上原理图
手画的哈

原图来自《电子制作》杂志

镍氢~镍镉充电电池性质介绍

下面巨丑的充电器要登场啦?
看了引起不适的请点右上角的XX
面盖用的收音机后盖

底盖用当时流行的铅酸电池应急灯的壳子

有没有对这个牌子眼熟的朋友?

充电~放电管散热器兼外壳

通电测试各项功能,操作均正常

充电器打开,里面更丑哈哈

放电用的这个叫不上名字的迷你灯泡

充电电阻用烙铁芯里拆康铜电阻丝

主控LM358

充放电管

面板功能操作~显示板

变压器也是铅酸电池应急灯充电器中拆来的,整流板也是。

线路板也拆开看看,线路板是从捡来的好像是老式机械选台的彩电,改遥控控制的空板子上切下来的。
当时没工具切这板子费老劲,还好是环氧板换成现在的FR4玻璃纤维材料的板那就更费劲了

最后装电池试试,能充能放,就是电池仓的簧片生锈有点严重接触不良

充电中

放电中,里面的小灯泡亮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外观确实。。。。胜在实用

网友B:
看到了楼主的过往,的确是动手能力墙

网友:
真高级啊,我就利用废剃须刀单节充电电路,充上几天几夜

网友C:
厉害了……不丑,不丑,一点都不丑啊,哈哈哈哈

网友D:
我是丑的东西坚决不错,至少外观不能太差,否则看着糟心啊

网友E:
在那个年代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也是每天捣鼓这些,电子报无线电都被翻烂了

网友F:
还真是东拼西凑,居然还能凑整

网友G:
既然是diy,那就实用为主,外观什么的不计较

网友:
折腾无极限
我用CS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丑的东西坚决不错,至少外观不能太差,否则看着糟心啊

我现在也是,太丑了宁愿不做,就像你说一样做出来看着心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确实。。。。胜在实用

条件所限,总比裸奔好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楼主的过往,的确是动手能力墙

想起过往不堪回首啊,我想这个坛子里没有用过自制的火烙铁的人,可能我是唯一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不丑,不丑,一点都不丑啊,哈哈哈哈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那个年代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也是每天捣鼓这些,电子报无线电都被翻烂了 ...

那个年代我在跳蚤市场买的旧电子书籍,也是被我翻烂了,新书买不到也买不起,后来才订了两年的电子制作杂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东拼西凑,居然还能凑整

收集这些制作材料,也花了不少时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diy,那就实用为主,外观什么的不计较

以前是没条件去关注外观,现在有条件外观还是要注重一下

网友:
这整的还 挺复杂呢。

网友:
反正我是没那水平DIY,所以只能赞叹,不敢说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