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插入移动硬盘提示需要格式化,如何修复?

楼主(2023-02-03):
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提示需要将其格式化,我硬盘里的资料电脑里没有备份,这个时候能不能格式化,如何修复?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分区信息之类的坏了,b站有修复的视频

网友:
有的移动硬盘连接后提示需要扫描修复,是不是同样原因?

网友:
用DiskGenius搜索已丢失分区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diskgenius下载一个,在磁盘上右键搜索已丢失分区,看看能不能搜索到你原来那个分区,可以搜索到就保存,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Win+R 输入chkdsk e:/f 试试 e是你要修复的盘符

网友:
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提示需要将其格式化,有时是连线接触不好,换根连接线试试,或可以换台电脑USB端口试试。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试试看

网友:
拆开移动硬盘,把里面的硬盘挂在电脑里,试试

网友:
那种带raid功能的硬盘盒提示部分目录打不开或文件丢失的怎么处理?是主控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