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块钱的雷士高显色7W LED球泡灯评测

楼主(2023-02-03):
雷士这款在很多平台上都有,基本是7W 11块钱,9W 13块钱左右,看它价格便宜、号称显色97,就买了一个玩玩;
包装比较简单,正面是产品图,侧面写了参数,功率,光通量之类的。能效图上写的光效是65lm/w,实测没那么低,在78左右(虽然也是比较低的光效了)

灯体做工比较一般,拿着轻飘飘的,称了一下重量只有35g;

功率实测6.8-6.9W,符合标称功率;

点亮30分钟后测得外壳温度在66℃左右,有点高,但还算可以;

然后是最重要的光谱了,通过手持光谱测得此灯Ra高达99,R9也有96,Rf高达98,Rg 100,CES各项参数都非常的恐怖,已经超过了价格是它数倍的lipro sunlike。
虽然是双蓝光芯片激发所以在蓝光位置略有尖峰,但也只是高了一点,完全在安全范围内;

总的来说这个灯泡做工一般光效较低,但光谱数据非常优秀,在12块钱包邮这个前提下,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
好像都是这样的,要显色好,光效就不会高

网友A:
为啥不拆开来看一下呢,正打算买几个这种类型的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支持楼主测评好用不贵的良心产品

网友B:
60多也太高了吧  我家的筒灯24小时开着 也只有温温的  大概40度

网友:
     闲鱼4 5块钱的5W佛山照明不知道如何?20w才9块钱  淘宝要贵几块,看起来性价比高些吧,正考虑买个试试,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是否有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多也太高了吧  我家的筒灯24小时开着 也只有温温的  大概40度

筒灯散热比球泡好一些,而且这个灯轻飘飘的,里面没多少散热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拆开来看一下呢,正打算买几个这种类型的

就买了这一个,不过里面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之前用小红包撸了几个3W的欧普LED灯,灯座还是陶瓷的,拿在手上有分量

网友:
买高色谱的LED,再买个灯板,自己焊接一个。

网友:
感谢有仪器测的朋友分享,少走坑路

网友:
光谱数据非常优秀

网友:
双蓝光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当看书的台灯用,7w还是9w合适呢?
淘宝没搜到啊

网友:
光效确实有点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看书的台灯用,7w还是9w合适呢?
淘宝没搜到啊

搜雷士高显色应该能搜到,我是在“nvc雷士三正专卖店”买的,台灯的话7W基本满足要求,想更亮一点或者灯高的话可以9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雷士高显色应该能搜到,我是在“nvc雷士三正专卖店”买的,台灯的话7W基本满足要求,想更亮一点或者灯 ...

感谢感谢

网友:
我年前也买了一个, 做工真是差,外壳毛刺很多,灯罩很软,手都能捏变形,轻飘飘的,估计里面没散热设计,如果是线性恒流,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2023-03-09):
我买了一个落地阅读灯,原装灯泡是5W佛山照明的,坐在沙发上看书不是一般吃力,后来换了个15W的,那是相当给力,条件允许能装大功率的一定要装大功率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