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方案 12V的便携充电洛铁

楼主(2023-02-03):
【求方案】 12V的便携充电洛铁,温度能到30秒化锡焊接电池 导线等就可以了

预算80不含电池,和电池保护板充电器

网友:
嘉立创上有PD协议的便携电烙铁,用一个高功率充电宝就能使用

网友:
直接一个牛肉版的T12加个带PD的充电宝估计就行了,不想用充电宝嘛就自己搞3节动力锂电串起来就行了,保护板都不用,充电分开冲,还方便换电池

网友:
淘宝一下,应该有。

网友:
616带白光T1,最好4串锂

网友:
5串18650,任性用..................

网友:
建议淘宝雪驹家的电池款!

网友:
四串18650,应该就可以满足使用了。

网友A:
我在用两块钱一个的白菜白光,接条线,直接接12伏电池,五秒化锡,狠好用,什么都不需要,需要更快速的时候就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电压14伏,长时间不用担心,简单粗暴

网友:
三串18650也能用,就是化锡需要十几秒左右,焊接大面积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最好是水电瓶,电压13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两块钱一个的白菜白光,接条线,直接接12伏电池,五秒化锡,狠好用,什么都不需要,需要更快速的时候 ...

求链接 白菜白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白菜白光

那,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接条线

网友:
最好的方案就是电动工具电池包供电,不用考虑保护板和充电问题

网友B:
在楼主要求12伏电源电压情况下,用T12烙铁芯,其电阻值是8欧姆,功率最大只能达到18瓦,恐怕很难达到焊电池的要求。应该考虑用T1烙铁芯,其电阻值是4.8欧姆,12伏电源电压,理论上功率可以达到30瓦,要好得多了。但问题是现在T1烙铁芯停产了,国产的没有,进口的卖的很少,全新的要60多元,加上控制板等要超过80元预算了。

网友:
这个电压,要么白光T1,要么国产jbc210头子+616控制板。前者停产好多年了,后者要自己diy下手柄,不然预算不够。

网友:
A1321芯的936手柄也是不错的选择 ,发热芯冷态3欧左右,300度10欧左右 。12v完全预热估计在400多度。要温度有温度要热容有热容 。

网友:
12V的有些牵强,还是整18V的吧,几秒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主要求12伏电源电压情况下,用T12烙铁芯,其电阻值是8欧姆,功率最大只能达到18瓦,恐怕很难达到焊电池 ...

实不相满,我目前用的洛铁还真是白光220V 18W的,发热相对慢一点,30秒内可焊接。但我觉得特好用,220V的,不用底座什么的,直接一根线插220V就可以。普通正常用,完全没问题,当然大焊点有点吃力

网友:
先自备白光手柄,锂电池,然后买一5A左右的DC-DC可调降压模块,好像不超10元,再买个wh148电位器,开关和旋钮。把DC-DC上的小电位器换成wh148电位器,锂电池输出接DC-DC降压输出到手柄。通过调输出电压调温度。这个方案我在用。没用锂电池,用汽车点烟器输出。如果没有DC-DC降压,手柄可以烧的发红。放车上,临时焊点啥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