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废旧材料给鸡舍安装一个太阳能灯

楼主(2023-02-03):
家里的放杂物小屋子 去年养了几只鸡 我妈说里面太暗了 需要安装电灯,
我想着还要钻孔接220电源工程量有点大,就想着用自己闲置的太阳能板做一个太阳能灯。
板子是之前买的,太阳能灯装在屋檐下,因为我改了功率加了电池所以不够用了,
我用了一个5v16w的换掉它。这个板子是140*130mm 电压大概6v左右,电流200mha左右,
鸡舍不用24小时开着,喂食的时候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板子正好够用。

一块带保护板的tp4056模块和一节18650。

太阳能板就装在屋顶上。电源线是没用的垃圾网线,2组4根并联,led灯是坏的小台灯拆的,自锁开关也是闲置的,外壳是零食盒子。

灯板大概2w左右 亮度够用了 红色指示灯正在充电。

网友A:
鸡不是应该放不出让它自己找食么,纯喂地话太费粮食吧?

网友:
4056充电效率太低

网友:
电池板功率少了小数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鸡不是应该放不出让它自己找食么,纯喂地话太费粮食吧?

快的40天就出栏了

网友:
也不做做线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的40天就出栏了

那是养殖场,自己家没人那么养...

网友:
看到老外在屋顶上挖几个洞,塞上玻璃瓶,白天跟电灯一样。

网友:
线、开关等还是固定一下,虽然也能用,但老人用都习惯固定的

网友:
线、开关等还是固定一下,虽然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鸡不是应该放不出让它自己找食么,纯喂地话太费粮食吧?

放出来长的慢,冬天北方的话下蛋收不及时还冻,商品的鸡或猪都是放笼子里养的,鸡的没见过,猪的笼子,猪在里面只能选择趴着或者站着转身都转不了,而且一天24小时给灯亮着,饲料随便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出来长的慢,冬天北方的话下蛋收不及时还冻,商品的鸡或猪都是放笼子里养的,鸡的没见过,猪的笼子,猪 ...

你们那鸡冬天还下蛋?
我们中部的冬天没见过鸡还下蛋的...

网友:
线还是固定一下,不是好看难看,万一什么时候搬东西挂断了,修更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鸡冬天还下蛋?
我们中部的冬天没见过鸡还下蛋的...

你得在鸡舍里装暖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在鸡舍里装暖气

鸡舍都装暖气,你们北方真奢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鸡冬天还下蛋?
我们中部的冬天没见过鸡还下蛋的...

我小时候家里养的鸡鸭鹅确实下蛋,因为冻蛋我没少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不是应该放不出让它自己找食么,纯喂地话太费粮食吧?

是的 外面有围栏可以出来 里面也会喂水喂食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是自家养的自家吃的么?

网友:
可以装个热释红外感应开关,手动开关就可以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