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不同格式化操作对硬盘坏块的影响

楼主(2023-02-03):
一块WD5000aakx硬盘,原来分四个区,前不久发现读写速度异常,用hd检测发现坏块。今天将数据备份了一下,准备测试一下快速格式化,普通格式化,还有低格之后,再用hd扫描坏块的变化情况。

慢速扫描时间较长,耐心等着。有兴趣可以竞猜一下不同格式化对hd扫描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12点57分开始慢扫描,现在过去11分钟,扫描进度如图所示

网友A:
你这500G硬盘,还有坏块,慢扫到什么时候去了

网友:
这软件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500G硬盘,还有坏块,慢扫到什么时候去了

1个小时就扫完了。

网友C:
这种测试应该用mhdd比较合适吧,至少得能看到扇区号吧。

楼主:
准不准另说,也就是定性比较一下。500G是慢了点,可能要一两个小时。40G的也有,可是没坏块。还有个320G的也有坏块,但差别不大。现在扫了半个多小时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楼主:
刚才找了一会320G的才想起来,那个已经开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小时就扫完了。

差不多。预计14.08左右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试应该用mhdd比较合适吧,至少得能看到扇区号吧。

用光盘PE中的mhdd 扫过,全是惊叹号加X,不知何意。

网友D:
建议直接丢,自己还敢用吗,数据安全性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直接丢,自己还敢用吗,数据安全性极差

最后再满足一下好奇心,然后就开瓢拆磁铁。

网友:
坐等直播

楼主:
慢扫描用时84分钟。

接下来先快速格式化。

网友:
低格一下说不定就好了建议不放重要数据了

楼主:
删除其中一个分区时出现如下提示

楼主:
不用扫描完了,快速格式化对坏块没有影响。

网友:
需要极大的耐心,自愧不如

楼主:
在资源管理器中还无法启动格式化,弹出如下提示

必须用计算机管理里面的磁盘管理入口才能启动格式化。差点就准备重启到光盘PE里去格式化了。

网友:
这扫完也没有意义了还敢存什么呢拆了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