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无线路由器买哪种好?

楼主(2023-02-03):
各位用过wifi6路由器么
这种路由器可靠性比5G路由器好很多么

网友:
不是可靠性,是通讯速率的问题,你这里同有千兆进线,没什么用,当然内部通讯还是有用的。

网友:
WIFI6路由可以跑900多兆,500M以下宽带只要支持组网,WIFI5路由也差不多少

网友A:
wifi6是无线网络的协议标准,还有wifi5,wifi4,(802.11a/b/g/n/ac),他们的传输频率是2.4G和5G。wifi6最大频宽160MHz 最大带宽9.6Gbps,换算下来就是1.2GB/s   可靠性和品牌质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6是无线网络的协议标准,还有wifi5,wifi4,(802.11a/b/g/n/ac),他们的传输频率是2.4G和5G。wifi6最 ...

wifi6的穿墙能力是不是比5G wifi还差一些?

网友B:
目前入门级wifi6带宽大多是3000,5g hz双天线的,实际效果跟wifi5差不多,速度最多跑8百到9百兆,最好还是用四天线的5400带宽的路由器,它的实际效果会好很多,破千兆很容易,信号覆盖也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6的穿墙能力是不是比5G wifi还差一些?

WIFI6也是5G和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入门级wifi6带宽大多是3000,5g hz双天线的,实际效果跟wifi5差不多,速度最多跑8百到9百兆,最好还是 ...

目前一般的WIFI6路由都是千兆网口,怎么都破不了千兆,除非带2.5G口,我的万兆WIFI6光猫倒是可以破千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6的穿墙能力是不是比5G wifi还差一些?

wifi6是传输协议,可以用5g和2.4g频段,穿墙能力和协议没关系,2.4G比5G穿墙效果好。路由器设置的时候可以把两个频段分开,距离远阻挡多就连2.4G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一般的WIFI6路由都是千兆网口,怎么都破不了千兆,除非带2.5G口,我的万兆WIFI6光猫倒是可以破千兆 ...

5400规格的路由器不带2.5g口,不就是残废产品。

楼主:
好像还支持6Gz?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0规格的路由器不带2.5g口,不就是残废产品。

2.5g 电口么?

网友D:
如果家里没有WiFi6设备,那就暂时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0规格的路由器不带2.5g口,不就是残废产品。

2.5g口是电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00规格的路由器不带2.5g口,不就是残废产品。

一大堆5400是千兆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家里没有WiFi6设备,那就暂时没必要换

没用过的都是这么说,实际上WIFI6的2.4G是600M,有明显的提升,同一位置测试,网速提升20%

网友:
现在WIFI6已经普及了,新出的手机也支持WiFi6了,TP的WiFi7都出了,我买的是TP家的XDR6088。
以下是根据预算来推荐的
200元以下的TP的XDR3010,红米AX6S
200-399元 XDR5410,华三NX54
400-599元 中兴AX5400 PRO,TP的XDR5480,锐捷天蝎AX6000,红米AX6000
600-799元 TP的XDR4288,TP的XDR6080,中兴AX5400 PRO+
800-999元 TP的XDR6088,小米AX9000
1000元以上 华三NX15000,华硕AX86U PRO,华硕红蜘蛛

打字不易,记得加分

网友:
还在用Wi-Fi5

网友:
引用 楼主:
2.5g口是电口么?

现在2.5g电口很多,小米,中兴,tp的,自己查一下,要5400或6000无线规格的,3000规格不推荐,网速提升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