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很久前的风扇知音,遥控,定时 自然风 待机0.5W 说可以控制1.5KW的电器

楼主(2023-02-03):
一直就没有实验过1.5KW,估计带个风扇肯定行,电烙铁,灯泡也可以。

里面有个专用芯片,可控硅。

今天拿出来,不工作了,估计里面的降压电容废了。这东西,遥控器坏了的话,也就废了。

楼主:
还要个三芯转两芯的电源头

一直就没有用过

网友:
非常经典的牛屎插片

网友:
多年前看到过类似的,但我没有用过。

网友:
时间久了 基本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看板子颜色就知道时间挺长了

网友:
电路板背面有符号,有利于自己修理。2020年后电风扇,不同厂家鼠笼电机接线颜色有区别,没维修电路说明书。

网友:
好多老电子产品想用时才发觉坏了

楼主:
换了CBB电容,还是不行

最后把可控硅换下来,用指标表测,也正常。换个BT131就好了。

最后找了个原来一样型号的BT136-600E,换上,再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