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房子明装电线 如何分线??

楼主(2023-02-03):
昨晚突然看到几下黄色火光和噗噗声响,最终空开起了作用。检查一看,老爸搞的铜线铝线接头发热短路了。 老房子当年的铝线,也该换换了。看着那错综复杂的线路,也是头痛,好无思路,主要是懒 又是大工程。还有那远古的破墙,钉线槽都成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家,套房(主要是房间,厨房,饭厅)明装一般怎么分线,在哪个位置分线? 用什么分线盒?  有没有美观一点的分线盒(例如86开关外观的)?

例如一条6平电线先到厨房,然后装个漏保再分出给各处灯光插座?    假如6平在中间再分一下给饭厅,多了一处截断,比单独回路要差不少吧。

更新:放弃全换了,准备只搞几个急需的(如图)。老房子工程大,能用就用着了。要是空房子还可以搞搞。

重新加3个回路,不搞分线了,小线槽应该可以容纳下6根2.5平方线。原来的配电箱有点小,要另外加装一个配电箱了。

网友:
直接整个底盒加白板不就行了,还要专用的?

网友A:
现在都是走单独回路,没有分线一说,如果你想省工夫分线,就用配电盒来分吧,每个分线点装一个选择合适的空开即可

网友B:
思路不对,每一回路到空开就行了,全屋灯一个回路,卧室插座一个回路,空调客厅插座各一个回路,厨房卫生间一个回路就够了

网友:
按标准施工话,至少分线走二路,一是照明灯光线路,二是插座线路,有空调的空调单独直线。主线和支线之间可以用连接器也可不用,不用的都入明装线槽,接头处绝缘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走单独回路,没有分线一说,如果你想省工夫分线,就用配电盒来分吧,每个分线点装一个选择合适的空开即 ...

每个开关插座都集中到总电箱那里?  线路很拥挤吧,而且要超多的空开。

网友C:
老房子就一条线路,零火线分开走,尽量用单股,接线比较方便,哪里需要接哪里,

网友:
就是几条主线吧。

网友:
我在家都是插座照明分开的,分不开的或者不想分开也可以走一路,断开处直接小线接头,或小线缠绕绑拧接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开关插座都集中到总电箱那里?  线路很拥挤吧,而且要超多的空开。

再看一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房子就一条线路,零火线分开走,尽量用单股,接线比较方便,哪里需要接哪里, ...

需要接线的就剥皮拧上去?

网友:
单主线要粗,分线可以细,造价差不多,省点工?

网友:
能用但是不安全,
破皮接线的点多隐患多,电器漏电不跳闸,说白了就是不规范
没必要省这点钱

网友:
别用图片那种,直接拧在一起再镀锡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对,每一回路到空开就行了,全屋灯一个回路,卧室插座一个回路,空调客厅插座各一个回路,厨房卫生间 ...

厨房卫生间还是分开,都是用电大户,特别是厨房,几个电器一开好几千W。我的小厨宝+电饭煲+烧水壶差不多4000W多了,这几个是经常一起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接线的就剥皮拧上去?

都是单芯的可以直接拧上去

网友:
每个房间一路进线:3路,客厅房间空调:2路,总共5路线,这样最简单。
如果按照标准:每个房间2路进线(插座和照明各1路):6路,客厅房间空调:2路,冰箱单独1路,路由器单独1路,总共10路线。
如果再跟上潮流点,标准做法+每个开关放根零线,这样可以做成全屋智能开关控制。

网友:
花点钱找别人做最省力。

网友:
卫生间最好走专线。我家去年拆了燃气热水器,换装60L电热水器(3KW,自卫生间插座取电)。有天空开跳闸,检查线路才发现卫生间与厨房共用4平方供电线,接同一空开。做饭时,厨房电器用电超3KW,热水器用水温度下降启动加热时,单线总功率超6KW,15A空开发热跳闸。换个20A空开,再用手机APP调电热水器分时段开机,避开做饭时间才解决问题。暗线不好改线,只能接着用。

网友:
     老房子凑合用的,你只要在大厅大门旁边墙上装一个电箱,厨房,大厅和每间房一个电源开关,每个开关下有一组线到各个房间,就像插排那样连接就行。这样就很简单了。我妈的老出租房,就是这样找学校电工做的,200块钱一组不算少了,钉线槽安装,电热水器也一组搞个漏电开关,一共6组开关1100元工钱搞定,每个房间还装有独立电表,这样电费不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