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美容仪的负压泵做一个电动吸锡器

楼主(2023-02-03):
手头有一个美容仪器拆机的负压泵,早就想做一个电动吸锡器但是一直没时间,年前终于有时间弄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弄了有大半个月,终于把成品做出来了!

由于做的时候没想起来拍照,后来组装的时候才想起拍。有些照片不全,大家凑合着看把。

机箱是某宝买的围框机箱,找了好久才发现这个尺寸(180X130X110)刚好放下。

这个负压泵是12V的,额定电压下负压只有-50Kpa,感觉有点小,直接使用的24V电压负压-60Kpa,勉强够用吧,负压泵不是长时间工作,这个电压希望能用的久一点。

手柄处理;直接引出两根线到电磁阀。

电源用的老王家的24V5A的电源板,直接用铜柱吊在上壳上。

接线,压力开关输出接了一个继电器用来控制负压泵。

内部结构

面板布局;用的亚德客的压力开关,T12的控制板。

使用效果;吸的还挺干净的!

网友:
没看到吸嘴。

网友A:
电动的还是方便一点!

网友B:
负压只有-50Kpa差了点,使用效果会大幅降低,换掉泵吧。我用的泵最低可以达到-95.5Kpa,下面链接是我做的电动吸锡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C:
这个办法好啊,我看看我那个吸痘痘的小工具估计也可以用。

网友B:
提醒一下楼主,没有看到你做的有过滤系统哦!!!没有过滤系统真空泵,电磁阀这些会很快报废的!!!我做的有三级过滤器(吸锡器手柄初级过滤器,面板二级大型过滤器,内部真空泵三级过滤器)。

网友D:
中间可以有个缓冲瓶收集残焊吧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吸嘴是黄花吸锡器的吸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还是方便一点!

是的,手动的还吸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只有-50Kpa差了点,使用效果会大幅降低,换掉泵吧。我用的泵最低可以达到-95.5Kpa,下面链接是我做的电 ...

大吸力的泵都太贵了,目前这个也够我用了,主要就拆轴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啊,我看看我那个吸痘痘的小工具估计也可以用。

对 就是那种机器上面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楼主,没有看到你做的有过滤系统哦!!!没有过滤系统真空泵,电磁阀这些会很快报废的!!!我做的 ...

只在储吸罐做了过滤,内部空间太紧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可以有个缓冲瓶收集残焊吧

有的,玻璃的储锡罐,忘记拍图了

楼主:
总成本,运费都是一次运费买了好多东西

网友E(2024-01-18):
成本也不低啊,这样的话不如买个宝工了

楼主(2024-03-03):
引用 网友E:
成本也不低啊,这样的话不如买个宝工了

体验一下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