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两个大疆电动机100块

楼主(2023-02-03):
mini2的,试试能按到mini1上不,能了又省一千多块。。

网友:
不应该一次买4个吗?两个怎么换装?另外哪怕换了高功率电机你驱动不更换输出功率不提高岂不是汤圆不像汤圆一个白丸!

网友:
这么值钱,下次见到就拆下

网友:
功率不一样吧,别炸桨了

网友:
看着做工也一般,这末贵啊

网友:
是不是价格有点虚啊。。。怎么也感觉不值50

网友:
废品站收一个大疆飞机,拆下来,不到50元。

网友:
看着不 错,大疆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A:
无刷电机就是贵,大疆品牌无人机上的东西就是好。。。。。 。。。。   好贵的。

网友:
  铜的 是衬套 还是轴承?

要是含油轴承  要不了多久就挂了 ?

网友:
如果和mini1一样的型号的话,楼主就赚到了,如果装不上去的话,是不是就……

网友:
不太规整的样子

网友:
与飞机有关的无刷电机,贵

网友:
这玩意电机居然这么贵,是不是因为大彊这个牌子所以才贵?

网友:
两个要一千多块,大疆电动机不便宜啊。

网友:
确实贵了点

网友:
500多米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就是贵,大疆品牌无人机上的东西就是好。。。。。 。。。。   好贵的。 ...

好就是贵,贵就是好,

网友:
应该一下换四个啊
换两个 如果是foc的 大疆前期的电调需要匹配,后期版本的电调,数据优化的很好了,就不用单独和电机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