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玻璃管保险管引起的指针万用表BATT测试不准!!!

楼主(2023-02-03):
这个保险管已经放了有好多年了,由于保管得当,用的少,自然也没考虑丢弃,一但遇到需要
换的好可以顶上,先看看保险管,无厂名无地址,商标没有中文,没有三C认证,建议大家以后买保险管一定要买
正规厂家的,

下面就是这款万用表准备用它的BATT档位测试干电池5号碱性

才到的新货干电池

这是什么情况???

顺便拆开看看,拆开也看不出啥呀

这个位置应该是0.5A的,我一直用的0.2A的,以前也没注意

这个0.2A的两头多少有点腐蚀,把盒里面的保险管都拿出来看看,
都有点腐蚀现象,拆开一个保险管看看里面也看不出啥,连接得好好的

下面用万用一测居然电阻高达11欧

每个都测一下,都在12欧左右,这不正常啊。。。。。。。

机器备用保险管拿出来用一下,奇迹出现了,正常了

由于激动了,把备用仓卡扣整断了,拿出珍藏的BT7000修补

好了,等胶干就行

这个是我有静电特意买花大价钱2块多买的,便于携带,以前用电笔撺兜里容易剁烂裤兜

总结:保险管要买好的,影响很大的,原理就是增加了线组,测出来当然不准了

楼主:
给大家再看看正规点的

网友A:
楼主,防静电那个小玩意是什么,有介绍没

天天被静电电的烦死了的人问问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我的朋友。原来,保险丝也有不正规厂家的产品。通过您的帖子,我了解到了保险丝的各种用处,和各种参数。阿拉纳克在坚果林祝您使用保险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防静电那个小玩意是什么,有介绍没

天天被静电电的烦死了的人问问 ...

PDD一搜,,阿宝一搜 各大平台一搜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D一搜,,阿宝一搜 各大平台一搜

好用不好用,每次回家开门时被电一次,被狗子围着转圈时摸它被电……

刚才搜了一下,也要拿到手里面用啊,那和直接用手拿着钥匙尖去碰没什么不一样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不好用,每次回家开门时被电一次,被狗子围着转圈时摸它被电……

刚才搜了一下,也要拿到手里面用啊 ...

效果显著,你会看到一股火光,然后你就安全了,主要是放电,经过灯泡,你钥匙直接碰应该会电吧?

网友B:
果然82年的保险管电阻要大一些

网友C:
楼主这保险都成电阻了

网友D:
这种表很难调试到高精度

网友:
静电的那个注意别摔,塑料部分很容易开裂,我已经坏了2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用不好用,每次回家开门时被电一次,被狗子围着转圈时摸它被电……

刚才搜了一下,也要拿到手里面用啊 ...

区别大了,这玩意里面是个金属球(印象中是铝箔卷的),与两端没有连接,当一端带电时金属球会被吸附,充电后因电荷同性被排斥并吸附到另一端上,然后放电,充电电流很少,手基本没感觉的
用钥匙跟你直接摸门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表很难调试到高精度

指针表就是看的角度不一样都有误差,要求极致了点!!!

网友F:
这玩意也用科着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82年的保险管电阻要大一些

难道不是82年拉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也用科着囤么?

自然不是,没用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保险都成电阻了

哈哈哈,特制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显著,你会看到一股火光,然后你就安全了,主要是放电,经过灯泡,你钥匙直接碰应该会电吧? ...

不会的,你回头试试,手里面拿一个尖一点的钥匙,用钥匙尖碰一下,会在钥匙尖位置放电,不会电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区别大了,这玩意里面是个金属球(印象中是铝箔卷的),与两端没有连接,当一端带电时金属球会被吸附,充 ...

不会的,你回头试试,手里面拿一个尖一点的钥匙,用钥匙尖碰一下,会在钥匙尖位置放电,不会电到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82年拉菲,?

82年的拉菲是啥味?

网友:
第一次听说,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