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海尔洗碗机EW9718报错E6故障代码

楼主(2023-02-03):
使用途中报E6错误,网上仅查到“水位传感器错误”,没有更具体的内容。春节几天等售后上门等了几天,竟然并发现屁股底下有积水,不明显,几天了才渗出来。售后来了两次都没解决,第一次是把背后的顶层输水管拧下来加生料带,但没解决漏水,第二次打玻璃胶解决了,但是仍然报E6,两次没搞好实在没耐心,后面的自己解决。

售后在最后一通电话中告知,E6代码是底部积水感应,要绕过这个传感器,我不是太认可,就问他底部有没有安规漏水孔,他说有的可以放心。
1、下面是实际拆机,可以看到底盖上确实有水渍,但没有漏水孔,故不打算绕过。

2、这个传感器竟然是通过积水浮力把泡沫顶上去顶开微动开关……但是久了之后这个微动开关弹片变软就会过易触发,也可能是积水过后泡沫卡住了,沉不下来……

3、最后把上图所示的泡沫顶面削掉一点,让泡沫需要浮起多1-2mm才接触传感器,试机成功消除故障。

4、把轻微泡水的电机用电吹风吹干,还是吹出来一点水的,然后装回原样。这里要保险最好把第一幅图所示的电机位置打几个孔,但是我懒得了……也不知道当时这机器怎么过的3C,就算电机怕外部触及,那底盖最低点也应该打孔的。

完结

网友:
谢谢分享!我空了来看

网友:
国产的厂家恨不得过保修就坏

网友:
中餐用不上吧

楼主:
可以用,能洗碗,这应该算中式吧,因为能装的碗多,盘子少

网友A:
调一下杠杆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杠杆也可以吧?

确实是,当时没想到

网友:
太高科技了,舍不得用料

网友:
这维修人员不太专业,就一个机械式的水位传感器一试就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着结构太简单了,成本省到家了

网友:
没有高科技含量也做1这么不靠谱,当年的磁带机结构比这复杂不知道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