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的机顶盒能不能刷成网络盒子(小白求教,不喜勿喷)

楼主(2023-02-03):
广电的闭路线不送信号了,高清机顶盒闲置下来了。
上面有网口,USB口,以前没用到过也不知怎么用。
请教:
这东东能否刷机当网络电视盒用?
如果能,那么又如何折腾?
谢谢先。

网友:
目测没得玩...

=-=-==--==--==--====--

网友A:
这个你得到处找固件,原则上只要有包都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到处找固件,原则上只要有包都可以刷

请教:根据什么线索找固件?

网友:
这个没戏,买个盒子又不贵,不值 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根据什么线索找固件?

你的芯片是MSD7C51,根据盒子型号和芯片型号来找

网友:
可以,不过一定要找到同型号的全网通固件,如果有差别可能会刷机成砖。

网友:
广电,把加密限制用户权限搞钱当成第一要务,现在终于活成一个笑话,没有竞争的垄断,会被抛弃的。

网友:
可能会刷机成砖

网友:
硬件上都一样,软件上都加密啦!

网友:
广电的基本没戏。

网友:
应该可以,就看你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