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三无灯芯

楼主(2023-02-03):
驱动上只标有36w,没有其他参数。驱动板还是铝的,36颗灯珠

网友A:
驱动板是铝的,这个少见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坏了就扔

网友:
驱动板散热加强了。这样子不如把驱动板直接集成到灯板上算了。

网友:
一般般,实际功率不超过20w

网友:
实测功率能有24W就不错了

网友:
有一半功率就不错了

网友B:
这种灯板点亮后,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板点亮后,散热是个问题。

这就是拆料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拆料的玩意

至少比线性方案好,可以网购全光谱灯珠,换上后肯定比自带LED好很多,没有日光灯气体紫外线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是铝的,这个少见了。

真的是铝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拆料的玩意

降功率使用还能用用。

网友:
这种用料也太普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