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3-02-03):
原来PAB-1502电源坏,更改为723+2SD923。用了几年后感觉不大顺手,电压2V起调,限流功能差。在网上看到《0-30V  可调电压、电流稳压电源套件》,价格还可以(主要是不会制版),动手开干。

拆下原电路。

换新的电路

加装了电压切换电路和风扇控制电路。

将原套件中的接线座、调压调流电位计、调整管、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电容、7824、TL081(质量差)全部拿下。

见前篇:

这个电源应如何分析查障?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910-1-1.html

TL081惹的祸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355-1-1.html

1、将调整管安装到散热片上,背衬云母片;2、将玻封热敏电阻压固在调整管的基座部分;3、散热风扇固定在散热片的另一面。

安装变压器和继电器,继电器是两组接点,现并联使用,提高负荷能力。调压电位器改用线绕多圈电位计。

变压器是旧改,保留初极,次级用1.5mm漆包线绕制。次级Ⅰ 14.6V(因电路特性,此电压分段数值定于该值),次级Ⅱ 9.5V,工艺差就不展现了。次级Ⅲ 因遗忘是在变压器完工后穿绕的,所以勉强做到了14.5V左右,给电压切换电路和风扇控制电路供电。

找出铜焊片,连接继电器工作电源用。

因空间原因,用一块废电路板搭棚。

安装电源滤波电容。

固定电压切换与风扇控制板子。

去掉的整流二极管用整流桥(8A)代换。

装上电源板,TL081已更换为MC34071。(原使用运放TL081,最高耐压为36V,如果变压器次级电压稍高,运放就有可能烧毁。可选用的MC34071或TLE2141,这两枚运放的最高耐压均为44V,且有优异的单电源工作性能,其余各项参数也优于TL081。

调流电位计改用3296多圈,找一铜柱焊在调节位上,延长为调节柄,再固定于底板上。出口对应在原设备面板下端位于中间的接线柱处。(原接线柱拆除)

1、原限流灯拆除,用贴片LED(蓝)焊在小板上引出至面板处;2、搭一个恒流电路为电源指示灯供电。

手头没有24V风扇,只好又加一只7812为风扇供电。

最左边的小块立板是恒流电路,取电于整流输出;最右边的小条板是恒流指示灯,胶粘于此。

最后发现数字表电路与电压切换、风扇控制电路同组供电有干扰,无奈有找一小变压器挤到最后的一点儿空间。

电压调高至15.5V时继电器吸合,电压回落至15.2V时继电器释放;当调整管附近温升至37°C时风扇开始工作,低于36.5°C时风扇停转。

恒流灯工作状态。

完工后外观。

总结:主要还是电源变压器不给力,性能指标达不到。空间也制约了变压器的大小。电压调整方面有改善(0--30V),但在电压调整至30V,加负载电流到1.18A时,电压已跌落至25V左右。

网友A:
大工程,线性调压效率太低,不如玩开关电源

网友B:
“电压调整至30V,加负载电流到1.18A时,电压已跌落至25V左右” --- 这已经算是惨败了。

看你都折腾几年了,这变压器30W都稳不起还有啥可玩的。

淘宝有几十元的 “数控升降压可调电源模块”(比如37元的SK35,任意搭配一个笔记本电源都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整至30V,加负载电流到1.18A时,电压已跌落至25V左右” --- 这已经算是惨败了。

看你都折腾几年了 ...

我在拼多多买的某品牌dc-dc降压小模块,能调压调流,标称5A,短路测试能跑到9A,有点吓人。

网友C:
变压器有点老,估计发热有点严重

网友:
这个电源一看就历尽沧桑

网友D:
看着还行,就是里面的接线一点凌乱

网友:
改开关电源成可调电源,用双联电位器同步调节电压,大致使调整管压降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线性调压效率太低,不如玩开关电源

还是对线性电源情有独钟,开关电源高端的玩儿不起,一般的波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行,就是里面的接线一点凌乱

如果会打板的话,走线会好很多,拼板的话就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有点老,估计发热有点严重

好眼光

网友:
楼主网购的这个电路套件,设计上还是有问题的,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976-1-1.html  中的讨论,我在第 10楼,14楼有讨论,供参考。

网友:
这种套件有毛病,压降很大,好些人都翻车了,你还入啊。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电源简单好用,只是体积大重量重

网友:
好有分量的变压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整至30V,加负载电流到1.18A时,电压已跌落至25V左右” --- 这已经算是惨败了。

看你都折腾几年了 ...

留个记号备用,这信息对我有用。

网友:
改的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2V起调和限流功能差怕是你对723有误解,龙威以前一直喜欢用723的。我手头的线性基本上也都是723,没有一台是2V起调的,限流我一般设置的2A也很好用。

网友:
100元撸个二手的30v.5A的它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