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办公室是不是被装了摄像头和窃听器?

楼主(2023-02-03):
最近一个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大家说说看

网友:
不确定。我也想知道

网友:
摄像头可以手动查找,参考酒店找摄像头的方法。窃听器就不太好找,不如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故意大声说某个重要的东西放在哪里之类,然后对手听到了肯定会去这个地方找的。

网友:
又上了《十万个为什么》的当了

楼主:
公司股东之间有纠纷

网友:
摄像头有工具可以查找,窃听器够呛,只能说话小声了

网友:
全黑环境,股东们大被同眠,被窝里打手势说事

网友:
可不可以使用18K高频使麦克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