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一代有人刷过吗?不拆闪存用烧录夹能不能刷机?

楼主(2023-02-03):
RT

手上2个京东云1代,固件已经升级到无法降级和开启SSH的版本,所以只能拆机刷了。
有没有坛友试过不拆闪存,用烧录夹或者飞线刷?能成功吗?

网友A:
这个闪存是16脚的,我都是取下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是16脚的,我都是取下来折腾

闪存是16脚,有用的实际上只是其中的8个腿,路由器实际使用的可以不到8个脚。

网友B:
拆下来刷,不是更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刷,不是更容易吗?

已经刷好breed了

网友B:
刷好breed接下来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好breed接下来就简单了

目前来看并不是。breed简单,固件有麻烦。京东云貌似和一般的路由器不一样,按照通用方法编译的固件无法启动。目前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只有hiboy有真正可以用的固件出来。其他人的都不行

网友:
期待大神适配了

网友:
拆下来已经刷成功了

网友:
已经刷机成功

网友(2023-03-27):
引用 楼主:
已经刷好breed了

拆芯片刷的还是不拆上夹子?

网友(2023-07-19):
我用夹子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闪存是16脚的,我都是取下来折腾

请问一下,16脚闪存下面的焊盘,留有8脚的焊盘么?

网友:
夹子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焊功,用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