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一个剪线插座

楼主(2023-02-03):
自行脑补剪线插座

后配的三心橡皮线截面

过载保护的两个脚都重新锡焊,补足锡,保证焊点载流量。

地线和零线,也都是足量焊锡,保证载流量。

开关也重新焊接。

细节捋顺

捋顺后

插座配的插头。
我有两个一样的插座,所以预备了两个这种带保险丝的的这种插头。

网友A:
线看着挺粗的

网友B:
最后一行,带保险丝的插头,表示没见过,感觉就是普通插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行,带保险丝的插头,表示没见过,感觉就是普通插头

插头上不是画了一个保险丝的符号?

网友D:
  网上有卖 公牛新国标拆线  两插也是扁的  那种双片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 公牛新国标拆线  两插也是扁的  那种双片夹的 ……

哈哈哈哈,就地取材,电缆线和插排都是废品站淘来,插头是五金店剩下两个有一个免费的,旧的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看着挺粗的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 公牛新国标拆线  两插也是扁的  那种双片夹的 ……

他那个不一定有我这个软,我这是电缆线,电烙铁给线头涮锡很饱满烫的一股臭胶皮味还行,我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行,带保险丝的插头,表示没见过,感觉就是普通插头

看来你没见过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上不是画了一个保险丝的符号?

就是就是大大的保险丝(锈丝)符号

网友:
带保险丝的插头可以防止短路把总闸断开,组的不错

网友E:
这个线很粗,排插的铜条也很厚,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很粗,排插的铜条也很厚,好家伙

市售成品公牛插排用过电缆线吗

网友:
哈哈,不错,线材比较可靠。

网友:
我也捡了好几根三芯电缆,都是五六米左右的,也准备弄几个好插排给它安上。

网友:
只要是内在美。

网友:
插头应该拆了看看

网友:
铜条很厚质量应该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