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非典型维修索仁恒温调奶器SR-8122

楼主(2023-02-03):
邻居家的恒温调奶器坏了,不要了,扔给我了,一看,功能还挺多,拆开看看什么问题。

全貌。插电无反应。

壶身。发热盘良好。1300ML,喝茶稍小点,热奶、冲咖啡够了。

底座,功能还挺多。

四圈耦合器,显然是带温度传感器的。

底部,四个防滑脚(里面是螺丝),共5颗螺丝。

标签。

拧下5颗螺丝,拆开,可看见内部构造:主板(无继电器,可控硅通过单片机控制加热盘通断),耦合器,面板及显示。

面板后面的电路板,应该是单片机。

背面,两个2位半数码管,5根感应开关弹簧。

单片机供电电压是5V。
维修过程:根据插电无反应判断是单片机没有供电或单片机损坏,经测量5V电压,几乎是0V,看了主板,以为是阻容降压,降压电容失效,盲目拆下黄色电容进行代换,发现电容是0.1uF,感觉不是降压电容,跑一下电路,发现黄色电容是安规电容,跨接在交流电源上,那么5V电压从何而来呢,经查一三极管模样的元件一只脚已烧黑,看文字是AP8003,问度娘是非隔离5V输出AC-DC转换芯片(第一次见)!还烧坏了一只高压端与之串联的限流电阻。

这是烧毁的AP8003和电阻。

AP8003介绍。

AP8003典型应用。

烧坏的元件所在的位置。
手头没有AP8003,也没有可代换的元件,怎么办?想到用阻容降压,但考虑到阻容降压故障率较高,既然是5V供电,用一个充电头给单片机供电不是正好吗?!

找来一个充电头。

拆出板子,拆掉USB口和交流接口。

还有芯片,质量还可以,直接焊上电源线和5V输出线(原电路是非隔离,所以将+5V与交流电源的一根接在一起,5V负极接单片机地)。

将充电头板子接入电路板,板子插到边上OK。

底座通电测试:这是待机状态。

壶里加水,开机设定100℃,开始加热。

可以正常加热,各项功能正常。如果愿意换,可在网上购买AP8003进行更换(AP8003很便宜,但其实也没必要)。
谢谢围观!

网友:
安全起见用塑料片把小板挡挡,防止晃动接触到其它地方短路,用热缩管或电工胶布缠起来也行...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三极管,功能还是比较新颖的。

网友:
估计跟LED电源原理差不多

网友:
也得做防水呀

网友:
AP8003,非隔离5V输出AC-DC转换芯片,确实还没碰到过这种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开关电源集成为一个类似三极管的形式............不错

网友:
对于这款电路来说,mcu供电堪称豪华了

网友:
应该还给女邻居。。。。。。。

网友:
前几天修个饮水机,也是12v那路炸了,直接拿个12v1a,踩碎,拿板焊几条线上去收工,管它哪个坏的

网友:
非隔离 看到这三个字就心慌

网友:
隔离不隔离  都在壳子里边    不拆开看谁知道?

网友:
原理和养生壶差不多,带了个感温头

网友:
奈斯的很,非隔离确实慌

网友:
方法不错,简单有效。

网友:
应该这样处理比原来的耐用

网友:
这玩意儿一个人用来喝水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