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批头夹怎么拆?整了老半天没搞定。

楼主(2023-02-03):
请教,下图这种自锁批头夹怎么拆??整了老半天没搞定。

网友:
一般前面应该都有卡簧吧,把卡簧拆了就可以把弹簧和轴套都取下来了

网友:
有弹簧卡子

网友:
尾部有个卡簧 不过没拆过。

网友:
里边应该有个卡簧

网友:
把头按下去可以看到卡簧,打开就可以拆开,里面1弹簧,1钢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