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18650串联可以直接用12.6v充电吗

楼主(2023-02-03):
12v锂电钻电池保护板坏了,买一个加上邮费得十多块,电钻才39。能不能跳过保护板直接用。三节串联的18650用12.6v充电器直接充电会不会爆炸。

网友:
用TP4056 做个三路平衡充啊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捡一个吧,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厂家何必增加那个成本呢...

网友:
接引线,用4056,一节一节的充,可以的,就是要注意过放

网友:
分开充更好点吧,4056白菜价啊

网友:
听二楼的 去废品站买点坏的吧 一般都是电芯先坏 保护板大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最好加上保护板!

网友:
不能这样,每节电池状态不同

网友(2023-10-17):
我使用的这种

网友:
配个保护板 防止过充过放 如果内阻相差过大 就不要做组了

网友:
每节电池的内阻是不同的,分开处理更合理。

网友:
不想增加成本就费点事单充吧

网友:
不能这样串联充电...

网友:
看充电器输出最大电流多大,如果不超过电池充电电流限值,可以临时应急试试。注意电池亏电(电压低)时,肯定按充电器最大电流来的,满充电压倒是不超过12.8V。

网友:
慎重。主要没有最大充电电流限制和串联电池均压,一项有问题可能会有风险。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捡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