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升宝平衡车36V电池组

楼主(2023-02-03):
老表的外甥给了他一个滑板车,这是他外甥几年前买的,后来闲置不用,充电器也不知道丢哪去了,过年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来,打算给我老表的孩子玩。由于没有充电器,只能拆车看看能不能充电,结果发现电池饿死了,没办法充电。恰好过年我去探望老表,碰上这事找我就合适了,于是一起研究一下怎么激活这块电池。我老表的爸也就是我舅是修摩托的,只有一块指针表和40W外热式烙铁,各种电动车充电器,由于工具不足最终我拿回家拆解研究。

▲电池包是深圳华升宝代工,看参数就知道是2并10串36V的,电芯规格为18650单节2200mah福斯特动力电池。

▲电池保护板带散热器

▲福斯特电池没错,但外皮标2200mah里面电芯竟然是2400mah的,上回拆的阿尔郎平衡车也是将2000mah电池标成1500,是电池组厂家良心还是电池本身虚标了?

▲36V电池组电压只有8V多了

▲跳过保护板测也是差不多,这电压按理保护板会关断输出,还能测出电压是不是保护板坏了?

▲用表测了一下一半电池组电压低于0.1V,暂且标记0电压。

▲板子背面的生产日期

▲保护板有4颗大mos管,除了些小芯片就没有单片机。

▲SSF6808A参数:N沟道 68V 84A 8mΩ

▲最终结果,标记0电压的电芯充到2V多然后撤掉充电器,电压很快就往下掉,而且充电电流都是毫安级别的,判它死刑。0.6V以上的5组刚开始充电电流很小,充到3V附近电流增加1A以上,充满后静止一天后电压基本没什么变化,应该能用。手上的12V锂电钻电池有点弱鸡了,打算用这个电芯替换。老表的平衡车就让他买尺寸一样的电池组和36V充电器,100以内应该搞定了。

网友:
用了好多年的电池。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如我DIY的

网友:
又白捡了几颗动力电池...

网友:
喜欢折腾的可以试试

网友:
偶也拆过俩,运气不佳电池基本都用到极致了

网友:
拆散,挑能用的放手电

网友:
还能剩好几个能用的电池。

网友:
2200的电池估计也就剩1000多了,这容量有点鸡肋

网友A:
小区捡到一个平衡车,没电,拆开电池包,10串36V,一节漏液生锈,其余都是0.5V,淘宝看一下便宜的平衡车也要300多,准备弄点18650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捡到一个平衡车,没电,拆开电池包,10串36V,一节漏液生锈,其余都是0.5V,淘宝看一下便宜的平衡车也 ...

36V的电池包也就100不到而已,0.5V的电池激活还能用用,如果内阻没明显增大,给电动工具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6V的电池包也就100不到而已,0.5V的电池激活还能用用,如果内阻没明显增大,给电动工具用也是可以的。 ...

打算换10节18650上去,0.5V要用4056激活或者直接5V充一会

网友:
零电压或者低于2v的18650电池,我的经验是就是小电流充电充起来,寿命也堪忧。

网友B:
这玩意只有充电保护,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放电保护,所以用完一定要及时充电,不然就是体质差的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有充电保护,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放电保护,所以用完一定要及时充电,不然就是体质差的饿死 ...

还是大疆航模质量好,电池组模块都有充放保护,可惜换电芯要连接LIR2032防止掉电,避免锁保护板。拼夕卖的充电风扇改航模套件,里面电池根本没充放保护功率管,只能用外部平衡充,或者定制充放无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