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求解惠普ex950量产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3-02-03):
求解,不知道用什么量产工具,已经试了几个,短接电脑可以识别1GB,但是很多量产工具扫描没反应

网友:
这个应该是2263EN吧,普通玩家没有固件。可以试试2263XT。

网友:
应该是2262en或者2263en,都有的玩

网友:
8088应该是2262EN。没跑。

网友:
2262en的主控,试试2262en的工具吧。hp的好像不用换主控,等楼主测试

网友(2023-05-17):
老哥你短接的哪个位置呀,我短接右下角4个小孔没啥反应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