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搞个大U盘:ineo nvme硬盘盒

楼主(2023-02-03):
最近ssd价崩,又想搞个大U盘
看了一圈,速度最高的是雷电3或者usb4的价格都黑贵,还有一个双协议的,不过usb也是只支持到10Gb/s。

最后搞了一个这玩意,jms583的,带主动散热

这长度,回头研究研究切掉改成2230的,这个2280放电脑上去发挥火力
ssd价崩,直接搞了个致态7000

自带散热马甲

下一步淘个合适的2230就给它切了去

网友A:
这个盒子小细节设计不错。
开盖不通电,避免手欠。

网友B:
多少大洋买的?有链接么

网友:
切了就不完整了,

网友C:
别切了吧,切了就不那么好看了,密封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大洋买的?有链接么

这个淘宝就2家店卖,一个厂家,一个第三方,我估计是相同老板,我第三方买的159,厂家那个店贵2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小细节设计不错。
开盖不通电,避免手欠。

那不是开盖检测,是风扇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开盖检测,是风扇触点

原来如此……我竟然忽略了风扇。。。。

网友:
固态热量这么高啊?

网友D:
这个体积有点大吧,不是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切了吧,切了就不那么好看了,密封也不好...

另一个极端,2230尺寸的也是jms583主控,价格差不多,能不能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体积有点大吧,不是太好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装w2g之类的用,后面发的小盒子适合随身搬运,插完就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极端,2230尺寸的也是jms583主控,价格差不多,能不能冲

太小了容易丢...

网友:
这个还是固态u盘方便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可以测个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极端,2230尺寸的也是jms583主控,价格差不多,能不能冲

除非你有设备必须用小型的,否则不建议冲,因为你会发现这玩意比U盘还容易丢失

网友:
盒子不错,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好,容量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佳翼的2242盒子,双协议60左右买个不好吗?

网友:
PDD上直接有2230的固态硬盘盒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