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视机想人来即播,接哪个接口最合理?

楼主(2023-02-03):
因为淘宝有了人存在感应模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216-1-1.html,所以又想弄电视背景画框了。

我家采光不太好,几十年了,以前自己栽种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大树,把南北窗户都遮住了,白天上个厕所都要亮灯。

现在电视机这么便宜,干脆用电视机做风景窗户好了,兼路灯。

请教下,用这个人存在感应模块,控制电视机哪里好呢?

     1、关闭背光;
     2、不知道显示面板排线接口有没有休眠脚?

我测试电视机开机状态,只拔掉背光灯条线,功耗是19W;如果拔掉显示面板排线,功耗只有6W。

打算把人体感应模块,装在最佳触发位置,输出接433MHz遥控模块。
电视机常开,循环播放风景和家庭相册。
在电视机内装个接收模块,强行让电视背光或者面板休眠。

网友A:
这么搞的话估计背光要不了多久就会挂。现在的电视机貌似背光和背光驱动寿命都不长

网友B:
是我的话把树砍一部分,修剪的夏天搭阴冬天落叶后向阳。不影响采光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把树砍一部分,修剪的夏天搭阴冬天落叶后向阳。不影响采光才对、 ...

我觉得这才是个好主意...

网友C:
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就这么玩的,这是提前入住免摇号了。
不过。。。得会电视刷机才行,不然开机半分钟全是看广告,然后进入主界面因为人离开又关机了。

网友:
树砍一部分,再加一个太阳能灯或者感应灯,都比电视机强,电视机亮度开到最大,都不如灯来的明亮,耗电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的话估计背光要不了多久就会挂。现在的电视机貌似背光和背光驱动寿命都不长 ...

不会,因为环境昏暗,背光开到最暗还刺眼,我都是动手改暗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把树砍一部分,修剪的夏天搭阴冬天落叶后向阳。不影响采光才对、 ...

树是我妈栽的,但是砍树园林管理局说要赔2万,还要整栋楼公投。
修剪也要收几千块一棵,好几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就这么玩的,这是提前入住免摇号了。
不过。。。得会电视刷机才行,不然开机半分钟全是看 ...

能来这里问的,当然是直接改主板了。
安卓播放器24x365不停机,主板功耗其实很低,上面写了是6W。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来这里问的,当然是直接改主板了。
安卓播放器24x365不停机,主板功耗其实很低,上面写了是6W。 ...

那还问啥,直接把背光供电剪开接继电器不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树是我妈栽的,但是砍树园林管理局说要赔2万,还要整栋楼公投。
修剪也要收几千块一棵,好几棵呢。 ...

不是砍树是修剪砍掉一部分。对网上有帖子需要园林局来同意吧,但是影响采光了就要修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砍树是修剪砍掉一部分。对网上有帖子需要园林局来同意吧,但是影响采光了就要修减。 ...

园林才不管你采光呢,我还好是3楼,只像黄昏。
2楼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大白天哦。

网友:
可以去街道办要求一下不能把电视当光源,那还不如搞个灯了。比电视更节约银子。总有解决办法,自己不要乱花钱好吧。现在赚钱难啊。

楼主:
这个31脚DISP不知能能不能实现显示面板待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园林才不管你采光呢,我还好是3楼,只像黄昏。
2楼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大白天哦。 ...

以人为本就是个笑话。前人栽树,后人剩凉。现在变成了前人栽树,后人遭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园林才不管你采光呢,我还好是3楼,只像黄昏。
2楼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大白天哦。 ...

可以下药让树慢慢枯萎掉, 它自己挂了总不能罚款了吧

搜 环嗪酮
环嗪酮是一种内吸选择性除草剂,对人体和动物体的毒性很低,使用较为安全。对大部分木本植物都具有较强的杀灭作用。在使用该除草剂灭杀大树时,可将树根基部的表土挖开,露出一部分根系,然后按照每株10cm胸径的树木,点射8-10毫升25%水溶剂的剂量采用注射器扎入大树的根部进行点射。一般情况下,半个月后大树便慢慢枯死。

翻译
复制

网友:
循环播放风景和家庭相册几天就看烦了,没人再愿意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药让树慢慢枯萎掉, 它自己挂了总不能罚款了吧

搜 环嗪酮

谢谢。

在而今这个监控遍布和大数据时代,一点点违法念头都不要有,形成思维习惯了终受其害。

园林部门不作为是他们的事,咱们还是DIY自己的“海景窗户”吧,享受自由和快乐才是生活真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树是我妈栽的,但是砍树园林管理局说要赔2万,还要整栋楼公投。
修剪也要收几千块一棵,好几棵呢。 ...

我家以前砍过一棵自己种的树,当时有六层楼那么高了,也没有什么人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以前砍过一棵自己种的树,当时有六层楼那么高了,也没有什么人来说。 ...

你运气好啊,上海那个,砍自己的树,也被罚20万呢,上了头条,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