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新到的鸿雁开关面板

楼主(2023-02-03):
正面

背面

拆开看看,压线螺丝都是黄铜

网友A:
开关关键还是看那个镀银的触点,其它材质大家都大同小异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老款库存货,面板不是pc的好像是电木的

网友C:
这种结构的鸿雁开关,像是几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
鸿雁的开关还不错,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鸿雁开关,像是几十年前的产品。

结构和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关键还是看那个镀银的触点,其它材质大家都大同小异

这个比较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老款库存货,面板不是pc的好像是电木的

面板是电玉,黑的是胶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关键还是看那个镀银的触点,其它材质大家都大同小异

这压线螺丝是真正的黄铜,现在有几个?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鸿雁开关

是的,而且是老鸿雁

网友:
老开关,银触点。好货。

网友E:
老式鸿雁的触点是不是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鸿雁的触点是不是银的

是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鸿雁的触点是不是银的

镀的厚银

网友:
老产品,用料都足

网友:
鸿雁的开关还不错

网友:
银触点确实好,黄铜螺丝有点没必要,毕竟螺丝只是压紧件

网友:
好开关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