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铜芯线上锡哪个好用?

楼主(2023-02-03):
家庭套房,现在几乎都是安装暗线。按规范接线端铜线要上锡,用台式锡炉好,

还是手持式式的方便?

网友:
2安全些,1适合桌面,2是走动

网友A:
烙铁解决不香吗??能有多少工程量啊????

网友:
暗装的铜钱一般比较粗,烙铁可能吃不消。

网友B:
家装电线接头上锡就是装修公司搞出来骗钱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装电线接头上锡就是装修公司搞出来骗钱的玩意

骗钱的玩意?
是的,也不是,
供电,入电表的线已经是使用10平方铜心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烙铁解决不香吗??能有多少工程量啊????

普通烙铁的热容量低,在这种场合不好用。

网友:
前几天上网看见有人用ppr的加热器,拧了一个大管铜鼻子自己diy的锡锅很好。你发的两个第一个不适合,第二个太专业,用一次就再也不用了。还有就是有卖安装在电线上的扭线器,据说专业施工也有这样扭的,相当于压接。

网友:
图片来了,具体怎么使用一看就知道了吧

网友:
或者用这个办法,感觉也是专业方法,不业余。

网友:
锡锅还有个问题,一斤焊锡条放进去才一点点,刚铺满锅底,而且上面永远一层厚厚的氧化层,几十年前看介绍以为真的是电路板在锡水里蘸一下就焊住了,买了个锡锅,结果和广告差十万八千里,表面有氧化层,刮开很快又有了,电路板放进去拿出来很难看,估计是预热,助焊剂等等很多环节需要控制,结果就是用了一次再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烙铁的热容量低,在这种场合不好用。

936 60w电烙铁应该没压力或者火焰喷枪这个1000度 更没有问题

网友:
看着就高大上,好工具。

网友:
热熔机可以不浪费

网友:
第一个好用

网友D:
自用还是商用,自用的话烙铁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用还是商用,自用的话烙铁不就可以吗

电烙铁估计不行

网友:
纸上谈兵的键盘侠太多了。

网友:
简单点就搞个卡式气罐那种喷枪,结合10楼的并线神器 。

网友:
线多第一个,线少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