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通电cpu风扇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03):
电脑通电后cpu风扇自动转,机箱风扇不转。按开机键后系统常启动。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查了百度没查出原因,只能发帖求救一下各位大神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楼主:
查了下电源,有个mos管短路了,估计击穿了,导致停电cpu供电的4p口不开机也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