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最低成本给电动三轮车增加续航

楼主(2023-02-03):
骨折好五个月了,现在不用拐杖了、但是走路很累用了一个手拐,买个十八手小三轮车过渡时期用,600元买回来 ,锂电池不知道怎么了续航十几公里的样子、不敢出门浪,今天有空去电车拆解那边问人家要了一块参数差不多的锂电池 给了60元,看样子48伏10安左右13串五并联,原车电池链接控制器用了Xt60插头我给新找的旧电池也做了一样的插头,打算二组并联一起用增加续航,为了试验一下这个电池续航我没插原车电池 暂时用着新找的旧电池 用几天看看吧,估计比我车里的强一半,也不是什么好货!

楼主:
图片没发上来 ,手机在尝试下

楼主:
继续发图 手机一次传多了就没图了真奇怪

楼主:
晚上骑车去夜市逛了一个小时 电力剩余可以 一起步会四个灯灭2个 跑起来就全亮 看来也是虚了不过比我原来的强很多,估计2足电池并联后能增加很多

网友:
拆车那里还有锂电池?我去了N次了也没碰到一块。

网友: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必须改!!上个使用者也是人才,百维分口保护板p-c-并起来用,没炸是他幸运。。。。分口保护板c只管过冲p只管过放,过冲过放这两个条件不会同时满足,所以这两条线对应的mos不会同时关闭,也就是说有事件发生这个保护板根本关不断。boom!!!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经历过

网友:
用了十年的电芯啊!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卖锂电的还再淘这老锂电池

网友:
最好不要并在一起使用,不好的电池拖累好的。
我是用转换开关分别使用,一样能提高续航能力
----

给电动车加装一组新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5890-1-1.html

网友:
前提条件是要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电池!

网友:
电芯状态好的话,这价真不贵

网友A:
卖电池的楼主手里没有电池?!

网友:
电池估计寿命也没有多少了

网友:
最好是加个空开两组切换着用,一组没电用另一组,这样续航最远,并的话,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这电芯估计容量也不足了

网友:
先看看电池有没有短板

网友:
保险起见先测一下电池的容量

网友:
楼主这是提前步入老年行列啊,经常见路上大妈大爷骑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电池的楼主手里没有电池?!

我做一套新的比我车贵 我买个拆车的几十块钱用坏了还能原价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