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块云充吧充电宝主板怎么解开啊,sw6106的主控

楼主(2023-02-03):
咸鱼淘来的,主控是智融sw6106,充电正常就是无法输出,短接了mos只能输出4.2v电池电压,就是不升压,后面拆了单片机,把iic模式的led4脚和gnd割断,照样不输出。搞了半天还是不破解,论坛里有大神解锁成功的吗?

网友:
不用告诉你,就是有个地方短接一下就可以,百度

网友A:
SW6106有个EN使能脚,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这个可得真人学习学习,比较感兴趣。

网友:
解锁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6106有个EN使能脚,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

看数据手册,没有啊

网友B:
你猜SW6106的key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B:
你猜SW6106的key脚是干嘛用的

19脚对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