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意了 炸了两个LMV358

楼主(2023-02-03):
想用模块MPD7K019S做个8A可调电源,没注意LMV358工作电压是5v,还以为和LM358一样是宽电源的,24v上电后半分钟 看见芯片中间红光一闪一缕青烟。。。
然后换一个新的,再次一闪。。。
这才想起耐压不同 ,换回LM358正常工作了

sprint layout画一块板 热转印

顺利打孔 焊接

10毫欧取样 放大100倍 输出给电压表显示电流

0.28寸二线电压表改三线

炸了两个,可怜的轨到轨运放
顺便提醒一下 这个型号的二线表头不要去改三线,有2~3个字底数,做电流显示不合适。以前用其他型号0.38寸的表头改好没有底数 可用。

以前用其它0.38寸的表头和大号电压表头改的电流表。
也是10毫欧取样 放大100倍给电压表头,都没有底数问题。

网友A:
我也没用过5V的

网友B:
手工雕刻pcb?

网友C:
电路板是腐蚀的还是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是腐蚀的还是刻的?

热转印再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雕刻pcb?

sprint layout制版 打印 热转印 再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很漂亮!赞

准备开工12864屏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5V的

用惯普通358了 根本没想到lmv358 只有5v

网友E:
手动党制作PC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党制作PCB

哈哈 这个最快 ,不用等快递,20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个最快 ,不用等快递,20分钟搞定

还有更晚休息的

网友:
板子腐蚀的挺漂亮!

网友:
除了大容量电容,其他都采用了贴片元件!

网友:
几年前鼓捣白菜买了好多LMV358和各品牌型号的LM358.

网友:
我还有几十个LM358何时才能用完,看来无事得多折腾折腾

网友:
长知识了,LMV358工作电压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