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3-02-03):
闲着无聊,diy一个万用表表笔,实际上也买了新的,就是新的线铜丝太细了,买了几个都一样。先发图。
香蕉插头没有弯管,拆的旧的,把塑料柱给嘎掉了
表笔是用的螺丝刀,钢的够硬,线是0.5mm的外壳是小米的大容量笔壳,本来安上就好好的,后面还是树脂胶灌了一下,黑色的正好用笔剩余的一点油墨调色了。整体还可以,就是表笔香蕉插头不好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树脂彻底干了以后笔杆里面有空泡了,是不是我放暖气片上固化的太快了?

网友A:
不应该灌胶,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做了就做可以换头哪类,方便

网友B:
螺丝刀做笔头会不会在电路板上测试时划伤电路

网友C:
应该用铜头,起码粗铜线磨制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铜头,起码粗铜线磨制一套

粗铜线有,感觉软,就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做笔头会不会在电路板上测试时划伤电路

这个还真的有可能,毕竟螺丝刀硬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灌胶,成一次性的了。

就是的,不该灌胶。晚了

网友:
中间完全可以把线穿过用空的笔芯,利用空笔芯固定,比灌胶应该美观一点吧。

网友:
用这个做笔尖,说实话,不是很好。
这种粗细的笔尖应该用黄铜杆子,钢制是特细的那种笔尖才使用的材料。

另外,弯头香蕉插其实很好办的,用短香蕉头子接线,然后套那种带胶的厚壁热缩管,烧完了弯成90度就好,那个弯折角度你可以随便折腾的。

灌胶的主意还是可以的,但不如直接用笔芯套热缩管好用。直接用笔芯确实太轻了,用着不顺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