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彩色激光打印机M254nw色彩不正常,清洗激光分光部分

楼主(2023-02-04):
因为家里还有一台单色激光打印机,所以这个机器买来用的很少 感觉就打印了百来张,就一直开机连着网络。突然发现打印颜色不对,问卖家竟然告诉我是放久了墨粉结块,害得我又买了4个硒鼓墨盒,故障依旧。

测试页颜色非常浅

网上看了下应该是激光光路脏了或者充电棍电压不够

先打开后背板 然后左右两边 然后上盖 一步步拆开 可以看见激光部分了

拆开挡住的排线,打开激光盒,清理画线部分

重新一步步安装回去,打印测试页 恢复正常色彩。

网友A:
拆过黑白激光,也是打印颜色浅,棱镜上有一层白色的杂质,后来拿酒精+棉签就给搞定了

网友B:
用什么清洗,会不会像手电反光杯一样,有划痕

网友C:
这意思是透镜上有灰挡了激光导致偏色?

网友D:
只能棉签擦擦,这镜片塑料脆弱的很还有图层,不能用溶剂擦拭。拆过惠普1018,打印灰蒙蒙一片,是一次高压气除尘后开始的,擦完就恢复了!

网友E:
彩色激光打印机的耗材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黑白激光,也是打印颜色浅,棱镜上有一层白色的杂质,后来拿酒精+棉签就给搞定了 ...

看来是通病啊  这部分不密封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清洗,会不会像手电反光杯一样,有划痕

用的单反coms的那种清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意思是透镜上有灰挡了激光导致偏色?

有灰尘后硒鼓感光不足 颜色变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棉签擦擦,这镜片塑料脆弱的很还有图层,不能用溶剂擦拭。拆过惠普1018,打印灰蒙蒙一片,是一次高压气 ...

用的单反coms清洗用的那种干式清洁棒,不含溶剂,不留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彩色激光打印机的耗材贵不贵

不贵 4个国产易加粉硒鼓 200元左右

网友:
学习了,家里的惠普打印机 最近开始嘎吱嘎吱响,也要换硒鼓了

网友:
我有惠普479fdw彩色激光无线打印机,哪天如果出现了,知道怎么弄了,也很少用,家里给小孩子打学习资料而已,自己全在公司打,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2023-05-06):
灰尘挡住了光路,公司那台154NW好像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网友(2023-10-08):
感谢分享。其它机型方法也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