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求助损坏的固态硬盘量产工具不识别

楼主(2023-02-04):
求助,硬盘坏了,学着视频说可以量产,电脑磁盘管理可以看到1G未分配,论坛里面下的量产工具不能识别

网友:
硬盘盒的芯片好像要指定的型号,坐等楼下大神回复

网友:
要用jms583转接卡,或者直接接主板的nvme口,这就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
这东西没多长时间吧?问问卖家或者客服呢?

网友:
这个盒子不行,换盒子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JMS583的转接卡,连接电脑有提示音之后去掉短接。软件刷新扫描ROM模式

网友:
jms583 这个转接卡,才能吧,我是用的这个,其它的试过,不识别,要不像楼上的那样,需要安装驱动,费劲,没试过!~

网友:
寄修可以找我,咸鱼:会吹琴的鱼,依你现有条件,我觉得你搞不定

网友:
实践证明还是机械硬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