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撸了一组超级电容自带均衡板,充满一天就漏完了,哪位大神帮忙看如何改

楼主(2023-02-04):
撸了一组超级电容,自带均衡板,打算装在车上跟电瓶并联。充满一天就漏完了,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电路板如何改动一下可以不漏电?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本身就不存电,漏就漏,如果是老车直接并上就行

网友:
被动均衡就是放电,先测测电容吧,可能有的拖后腿了

网友B:
感觉这板子怪怪的,仔细一看貌似是经过切割的?

网友C:
把10000的贴片拆掉就行了!

网友:
电容不是电池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10000的贴片拆掉就行了!

这电阻有什么用啊,貌似是10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本身就不存电,漏就漏,如果是老车直接并上就行

点焊机法拉电容存电还可以,5.2V,几个月还有4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阻有什么用啊,貌似是1000吧

给电容放电!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电容自漏电多少?

网友:
漏电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方案的均衡板只是均衡放电而已,实际应用中没有考虑存储电能的作用

网友:
看那个方案很可能是用tl431检测电压,tl431是基准芯片而不是专用的ovp芯片,静态电流都要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板子怪怪的,仔细一看貌似是经过切割的?

原用途肯定是很多组,卖家把板子分成很多份,分开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10000的贴片拆掉就行了!

看电路确实要拆,放电厉害

网友:
先撇开均衡电路看看

网友:
这个一天就放完肯定有异常。我撸的360F×6的,一直挂到12v电源上,一晚上以后只从电源吸收3mA的电流,大概就是漏电流吧。

网友:
每个电容上并联了一个1000,也就是100欧姆的电阻,肯定就放完电了啊

网友:
我以前买的6个自带原装均衡板,闲置近一年都还能正常给车子点火,电压几乎没变。楼主可以先充好电后,把均衡板取走,看还跑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