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是不电阻,多大阻值?

楼主(2023-02-04):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个是不电阻,多大阻值?百度查不到。

网友:
48欧姆电阻

网友A:
48K?你测量是多少?

网友B:
百度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查不到?

看着不是48c,我查的4s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查不到?

我看像4S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K?你测量是多少?

被我焊下来搞丢了,找不到了,所以想知道阻值替换

网友:
像是标48C,如果是48C,那么阻值30.9K

网友:
看着像C,实际不如买俩种型号,试试

网友:
可用可变电阻或电位器调到相应的阻值试试

网友:
          48C=30.90K

网友:
看上去像48D

网友:
看看边上那个68,确定一下是48C还是48D,大概率是个48D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48C

网友:
感觉现在的贴片电阻读数越来越乱了!

网友C:
这是个贴片4sc 是个双脚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贴片4sc 是个双脚ic

砖家,哈哈。双脚ic标识R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砖家,哈哈。双脚ic标识R05

我忽悠人就算了,你也来凑热闹!

网友:
后面0位用ABCD,表示1234

网友:
如果说是48,则和68的8字的写法完全不同,说是S的话,开口的方向又不同,属于反着的S。字母的左面是竖直的,应该是D不是C。

还真有点难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