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博锐PS197剃须刀充电口,不再被充电线困扰

楼主(2023-02-04):
博锐PS197充电口是专用的,不太方便,这次充电线又落老家了,到了非改Type-C不可以

将就看看

借官图:

原充电口:

开拆:
用料还是不错的........哈哈,便宜还挺好用

电池是2节1.2V串联

Type-C口,用这种2PIN脚的,只充电功能,非常好用

改完后

网友A:
充电器原来就是5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原来就是5V的吗?

回答正确,是5V,本身原配的线,就是USB A头。插USB口充电的

网友:
我也买了十个这种C口昨天刚收到。小巧玲珑改接口还是挺方便的 。

网友:
改得相当的好哇!

网友:
厂家要哭了!原先一个剃须刀只能用个一、两年的,你这么一折腾可以用一辈子了,他们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楼主聪明,且动手能力强。鉴定完毕

网友B:
这样改防水就没了,原装插头可以短时间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防水就没了,原装插头可以短时间泡水

防水???原充电接触针拔下来,原导线引出来接Type-C,重新打胶水的................洞封住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原充电接触针拔下来,原导线引出来接Type-C,重新打胶水的................洞封住了的 ...

type-c接口里边可能会积水

网友:
改得好,出门在外带一根线就行。

网友:
统一C口用着方便

网友:
应该改,打掉厂家卖专用充电头的幻想。

网友:
这种C口小巧玲珑改接口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C口和原来充电口的缝隙用胶填一下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