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西门子S7-300 CPU315-2 PN/DP电源模块DIY

楼主(2023-02-04):
西门子S7-300CPU 315-2 PN/DP 模块,手头没有专用电源模块, 就用普通24V 适配器代替.

网友A:
楼主再拆开观赏一下内部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拆开观赏一下内部做工

不拆了,这个还在用呢。

网友B:
这货现在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现在不便宜啊

是不是因为已经或正在被淘汰,所以不便宜?

网友:
好像是日常操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已经或正在被淘汰,所以不便宜?

去年芯片“慌”,把这个模块推得很高,另外S7-300系列已经进入等待停产倒计时,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芯片“慌”,把这个模块推得很高,另外S7-300系列已经进入等待停产倒计时,就贵了。 ...

谢谢!了解了。

网友(2023-04-22):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拆开观赏一下内部做工

我以前拆过

网友(2023-05-26):
这玩意去年能卖过w

网友(2024-02-09):
这玩意儿现在是翻新重灾区,注意

网友:
300的进入倒计时了,现在这玩意尤其疫情时候,回收价格很高,现在便宜点了,翻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