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最近江苏联通宽带数码之家打开缓慢页面卡死问题

楼主(2023-02-04):
江苏联通宽带,每当晚上8到10点打开数码之家会非常缓慢,最后会直接弹出错误页面

偶尔一下能立即打开,在打开下一个页面又卡死,错误页。

但是白天基本没问题,

不知道是服务器问题,还是联通网络问题,打开其他网站没问题。

导致晚上想发个帖都不行。

网友A:
这两天都这样,话说网站门头上的几个灯笼有点儿碍事,遮挡导航栏和消息提醒,可以把透明度调调~

网友:
最近有出现过你说的这个时间段暂时无法访问的情况,会中断近10分钟,查了一下是机房那边的问题,再观察看看。

网友:
昨晚十点左右,有一阵子电脑看论坛打不开页面,其他网页秒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都这样,话说网站门头上的几个灯笼有点儿碍事,遮挡导航栏和消息提醒,可以把透明度调调~ ...

灯笼只对电脑版有效,元宵节过完即取消,目前是适配1920或以上分辨率,小于1440分辨率就会遮挡,可以上下微调页面来应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笼只对电脑版有效,元宵节过完即取消,目前是适配1920或以上分辨率,小于1440分辨率就会遮挡,可以上下 ...

嗯 刚看了一下源码暂时把灯笼的js脚本禁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应该是服务器的原因,我是电信

网友:
移动表示这是经常的

网友B:
今天电信机房那边反馈是相邻的IP段服务器有受到攻击被波及,已经做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电信机房那边反馈是相邻的IP段服务器有受到攻击被波及,已经做了调整。 ...

感谢总版关注。

期待后续能稳定。

网友:
用的电信也是同样问题,白天还好一点,晚上慢

网友(2023-03-12):
其实论坛可以上个CDN,服务器上云,这样全国各地都会有不错的速度,并且更加防攻击;并且现在国内CDN也不贵了